手机电池鼓包严重,会不会自燃或爆炸?

楼主(2021-05-06):
鼓包严重,屏被顶得弯曲明显,会不会自燃或爆炸?谢谢

网友:
如果把它刨腹产 会炸

网友:
这是怀孕了,要生小电池的

网友:
一般不会

网友:
变大后手机容量也会变大的,恭喜!

网友A:
恭喜楼主喜添贵子

网友B:
会, 赶紧拿根针戳个洞, 给它放气

网友C:
上面各位别不正经了,手机锂电池只要没电量,或者说没充电就没事,你把他切开都没关系,但是充满或者几乎满的电池就要非常小心了,会自燃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 赶紧拿根针戳个洞, 给它放气

大神,这样操作后还能继续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这样操作后还能继续用么?

后继还能当烟雾弹用。

网友:
有一定概率

网友D:
楼主居然是一万积分的.............

网友:
直接拆下来呗,我这有个鼓包把屏顶坏了

网友:
在把屏顶烂就完了,换新机

网友E:
使用针在鼓包的最高处,小心一点,在软包上挑一个小眼,针尖小心不要碰到里面。
放完气后,用胶带贴好,别跟空气接触,可以继续使用。
以后还会再慢慢鼓起来,下次直接揭开放气,换胶带重新贴好。

网友:
还不赶紧换电池,100左右,屏幕顶坏了就不止这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居然是一万积分的.............

积分有嘛用?

楼主:
小白贴发多了,积分就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白贴发多了,积分就多了

VIP+        多少钱?

网友F:
我有一个鼓包了,用针刺个孔把气放掉,再高温胶布把孔封好,又用了一年多

网友:
学习了,以前也遇到过,吓坏了,赶紧挖坑掩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这样操作后还能继续用么?

完全可以放气的没有问题

网友G:
放冰箱里,管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冰箱里,管点用

啥原理?关机后放保鲜还是冷冻?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使用针在鼓包的最高处,小心一点,在软包上挑一个小眼,针尖小心不要碰到里面。
放完气后,用胶带贴好,别 ...

放的气体,是什么成分?有没有气体污染?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放的气体,是什么成分?有没有气体污染?

有水果特殊香味,应该是酯或类似有机物。
以前刺穿电池时闻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喜添贵子

恭喜楼主喜添贵子+1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水果特殊香味,应该是酯或类似有机物。
以前刺穿电池时闻到过。

看来问题不大哈,以前我还比较担心,会不会把人直接撂倒,看来多虑了:).

我上网时又进一步搜索了一下,贴个图供参考.

网友:
一般鼓包了,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赶紧换新电池。

万一电池爆炸或自燃了,那后果就特别严重了。
你们看看最近的新闻,不管时电动车在电梯自燃,还是特斯拉自燃。锂电池自燃就在冒烟后的2-3瞬间内出现明火。非常可怕。
给电池也不提倡,电池内有腐蚀性液体。内部的气体时易燃性质的。

想想自己手机里有一个定时炸弹, 你会舒服吗。

仍垃圾的时候,单独包装一下。锂电池用胶带把电源粘起来,防止短路。 然后,扔到‘有害垃圾’桶内。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上面各位别不正经了,手机锂电池只要没电量,或者说没充电就没事,你把他切开都没关系,但是充满或者几乎满 ...

里面的元素遇到空气不是说要燃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里面的元素遇到空气不是说要燃烧的吗

内部压力大于外界,操作适当可以在压力平衡前完成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这样操作后还能继续用么?

能用,不过容量下降严重,其实鼓的时候容量就严重下降了

网友(2021-08-27):
引用 网友B:
会, 赶紧拿根针戳个洞, 给它放气

放气后你会放手机继续使用么

网友:
我有一个平板,电池鼓包把屏顶弯了,拆开自己换了个电池,屏恢复了,还可再用几年,电池包好扔收电池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鼓包了,用针刺个孔把气放掉,再高温胶布把孔封好,又用了一年多 ...

这么做风险是不是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