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发送相同数量的脉冲,运行长度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1-05-07):
最近发现,在匀速下,相同数量脉冲对应运行长度一样,但是有加减速就不一样了,最终发现,从0开始进行s加速,终速度越大,相同的脉冲数,最终运行长度越大。
这可能是啥情况,是加速曲线没有写好吗?

网友A:
参数没有设置好呀

网友B:
加速了,还要有相应的减速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没有设置好呀

比如哪些参数呢?我们用的伺服貌似没有设置参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了,还要有相应的减速才行

我们的应用,就是需要检测从启动到某个速度下,运动到指定位置时候做一个动作,做该动作的时候必须是指定速度并匀速。这种情况下,有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应用,就是需要检测从启动到某个速度下,运动到指定位置时候做一个动作,做该动作的时候必须是指定 ...

速度0-启动速度1-加速2-高速运行3-减速4-低速运行5-停止速度6
速度是线性的,不能突变。加速,减速,也要与伺服参数匹配。伺服参数出厂有默认值,一般使用时都会有改动。

网友:
伺服电机的脉冲数 决定了电机转多少角度(圈数),发脉冲的频率决定了电机的转速。

所以 你相同数量的脉冲,绝对不可能出现位置不一样的情况,和终止速度无关,就算你以一个很高的速度瞬间停下来,伺服也会立即挺止,如果由于惯性等原因无法停止,也会报警的。

建议你设置伺服的数码管 显示 指令脉冲数,核对一下 伺服收到的脉冲数量,与你发出的脉冲数量是否相符。

网友:
楼主,你描述的“运行长度一样”,是通过什么来判断的?电机内部编码器?外部编码器、光栅尺?还是目测啊?

网友:
应该是加速度太大了。

网友:
明显编码器脉冲采集程序有缺陷,不同速度下采集到脉冲个数不同,也就是采集过程丢脉冲了。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
是编码器线干扰的问题,原因可能是:
1.编码器线过长
2.有强干扰源,比如和电机线绑一块了。

网友:
一般正常产品级伺服不会出现你这种情况,你可以电机单独运转一周的整数倍看看,如果运行段时间位置有偏移,大多是有干扰脉冲。如果没偏移,应该是机械结构有关系,比如皮带打滑、齿轮松动、材料表面打滑等等

网友:
感觉LZ描述符合如 一个X 轴有左右2个伺服来同时驱动的情况,
这种应用 就应该由一台伺服做主,让它来驱动另一台,伺服里面有相关设定的。

主要是由于2轴阻力不同产生的偏差,不一定是位置问题,也有加速度偏差。

问下伺服厂家。

网友:
啥牌子的伺服?
上银的伺服是专门为直线模组设计的,只能输入匀速脉冲,加减速在伺服里设置。给脉冲加减速步数就会不对,厂家也不推荐这么做。
松下a6就随便操
雷赛闭环步进也遇到过脉冲加减速步数不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