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完美解决铁皮箱屏蔽问题!

楼主(2021-05-07):
节前和大家讨论一下有关铁皮箱无法屏蔽无线信号的问题。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8972-1-1.html
经过一些大神的提醒,需要把缝全部封上。 所以立马买了两面导电的铜箔把箱子的所有缝都贴上。而且合盖的地方用导电泡棉密封。 之后屏蔽效果杠杠的。 2.4G信号几乎无泄漏。手机放进去无法打通。

网友A:
这种铜箔有胶那边也能跟粘接面导电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铜箔有胶那边也能跟粘接面导电嘛?

不需要导电,贴的面积足够大,胶和贴皮的缝隙,不足以泄漏信号。
屏蔽房缝隙,一般是使用铜编带外加贴胶纸,门口使用铜条弹簧片,,外面贴片接地。
排气孔采用高多层铁网或铜网屏蔽。
内部四周是要贴上吸波棉。最大衰减信号反射

网友B:
公司买了屏蔽箱大几千

网友:
做EMC电磁兼容测试都这么做,还有做高压静电测试也是使用这种铜箔粘贴上去保护易损模块

网友:
有两面都导电的铜箔贴纸的,粘贴面电阻会大一点,屏蔽的话不需要两面导电,只要是金属只要够大都会对高频信号有屏蔽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买了屏蔽箱大几千

正规测试确实要买屏蔽箱的。我也买了一个tescom的屏蔽箱。好几千大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规测试确实要买屏蔽箱的。我也买了一个tescom的屏蔽箱。好几千大洋

你这个放产线上屏蔽批量标签类产品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放产线上屏蔽批量标签类产品很不错

就是产线上放半成品用的。不然整个测试环境被射频信号污染得一塌糊涂。

网友:
学习了很多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铜箔有胶那边也能跟粘接面导电嘛?

有胶那面也是导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