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流型全桥拓扑控制IC

楼主(2021-05-07):
有个项目需要做一个隔离电源,采用电流型全桥拓扑,输入电压DC 12V - 20V,输出DC20V 2.5A,开环控制。由于种种原因(结构及设计要求等)只能采用全桥拓扑,预采用电流型控制IC,提高系统稳定性。
初步选择的控制芯片有UCC2808D-2和UCC28084D,本来还有一个备选是LM5030,但是LM5030的输入电压要求较高,不太适合此设计。初选的控制IC经采购询问不是太好买,都是国外货源。初选的这两种IC,其原因是因为其引脚较少,占板面积小。
所以,到这里请教各位大佬,给推荐一款常用的电流型能做全桥拓扑的控制IC,引脚数量尽量少。

网友:
你这都开环了,就用常用的3525或者494就行吧.

网友A:
推挽电路不行吗?什么样的结构导致只能用全桥,用全桥还要用电流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电路不行吗?什么样的结构导致只能用全桥,用全桥还要用电流型的...

这个电源需求很奇葩,如果全桥方案实现起来难度过大,可以考虑推挽方案。
使用电流型驱动IC,只是我看书中此方案较好。
您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楼主:
老外的相关产品使用的是全桥方案,控制部分用的单片机控制的,整体方案很复杂。

网友B:
20v2.5a用全桥合适吗?

网友C:
电源IC开环不就按照最大占空比驱动了么?输入还变化,开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v2.5a用全桥合适吗?

按说是不合适 老外是这么实现的。
退而求其次,可以采用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IC开环不就按照最大占空比驱动了么?输入还变化,开环行?

我准备用输入电压控制占空比,保证输出电压相对稳定而已。
输出电压不需要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