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使用DAC产生三角波有毛刺怎么解决

楼主(2021-05-07):
如题
DAC配置和触发时钟
波形出现的毛刺和放大后的样子
请各位大牛帮忙看一下怎么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让三角波输出的最低值位0.7V,相当于在0.7V的基础上输出三角波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配置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个功能,不过这么规律出现的问题,我预计调调程序应该能解决,每次都是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出现一个跳变,你看看DAC输出的(范围的上限4095和下限0)能不能调整。

网友:
有规律,而且在低的时候输出的,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这个显然是软件问题

网友:
估计减判“0”的时候过界到“FFF"去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初始化的时候不用设置dac值,有人知道怎么设置dac输出三角波的最低值吗,比方说,通过按键,按键之前输出0.7V,按键之后在0.7V的基础上输出三角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初始化的时候不用设置dac值,有人知道怎么设置dac输出三角波的最低值吗,比方说,通过按键,按 ...

这种问题,你看看手册上面的寄存器功能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