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3软件编译报错,看不出来啊

楼主(2021-05-07):
这么明显的提示错误就是看不出来哪里错了,请各位直到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是中文下的标点符号。

网友:
exception 类型拼写的对吗?定义对吗?截图看不到

网友B:
exception是哪个关键字?

网友C:
头文件的问题吧,根本不是这个符号的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中文下的标点符号。

找到问题了,原来是其它源文件中有";"没有加,居然在这里报错,也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文件的问题吧,根本不是这个符号的锅。

找到问题了,原来是其它源文件中有";"没有加,居然在这里报错,也很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exception是哪个关键字?

找到问题了,原来是其它源文件中有";"没有加,居然在这里报错,也很郁闷

网友:
在这里引用的,肯定是在这里报错了,
宏定义在预编译时替换,编译时就在这里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