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32接称重传感器 显示值漂移

楼主(2021-05-07):
        使用ADS1232接称重传感器,电路参照官方评估板。空载零点和1KG校准后,过一段时间,空载值慢慢变大。当空载值变为0.2g时,再放上1KG标准物体,显示值为999.8g。请教什么原因?我的理解如果是温漂,应该是同比例增大,挂1KG时应该是1000.2g。

网友A:
要做些基本的称重算法,零点漂移,蠕变跟踪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些基本的称重算法,零点漂移,蠕变跟踪等

谢谢!第一次接触称,去了解下。与软件同事沟通我的理解是对的,原因是0.2前的负号不显示。 问题就是整体漂移往负值漂,看来要加零位跟踪。

网友:
先去研究一下电子台案秤的标准再说.....

网友B:
不要用参考电压给重量传感器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参考电压给重量传感器供电

用单独电源供电?有参考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单独电源供电?有参考电源吗?

ADS1232的AVDD pin脚接5V,重传感器也接5V

网友D:
ADS1232这种到处都是坑的老古董早该淘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DS1232这种到处都是坑的老古董早该淘汰了

有更好的推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更好的推荐一下??

HX711,效果不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