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300V或AC220 降5V,一般用哪类芯片?

楼主(2021-05-07):
   看到一些灭蚊灯上用的是SO-8的, 应该是国产的便宜货了。 印记被打磨了,看不出来是什么型号。

网友A:
原来用过lnk306,非隔离,220V转5V。

网友B:
非隔离的,HM2740/HM2741, FT8440

网友C:
有电感么?有电感的话,选择性不要太多;没有的话,有KP3310SGA、AP6610这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用过lnk306,非隔离,220V转5V。

  这个有点贵,小家电应该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的,HM2740/HM2741, FT8440

FMD 还真是牛逼,外围简单价格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感么?有电感的话,选择性不要太多;没有的话,有KP3310SGA、AP6610这类

  这两颗外围简单价格也低,但是好像不支持DC输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两颗外围简单价格也低,但是好像不支持DC输入.

呃,不好意思,疏忽了。这两货确实不支持DC输入。这么高压差DC/DC降压的除了坛友说过的非主流NCP785A外暂时没见过不要电感的

网友D:
以前有坛友推荐过

NCP785A

网友:
电流要求是多少?负载是LED的话,是否可以考虑恒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呃,不好意思,疏忽了。这两货确实不支持DC输入。这么高压差DC/DC降压的除了坛友说过的非主流NCP785A外暂 ...

KP3310,不带电感的,输出电流在100mA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KP3310,不带电感的,输出电流在100mA左右。

能否提供220V~输入,隔离输出5V±5%,100mA开关电源芯片,体积小,外围元减少。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能否提供220V~输入,隔离输出5V±5%,100mA开关电源芯片,体积小,外围元减少。谢谢 ...

OB25132JP本身就可以满足,但是这个型号用的少,市面上基本买不到,OB25133JP用量大,相对好采购,最大输出是5V/1A,原边稳压,±5%的输出电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太小的功率,功率电感不好生产,可能是按你这个3x的功率计算,工作在轻载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OB25132JP本身就可以满足,但是这个型号用的少,市面上基本买不到,OB25133JP用量大,相对好采购,最大输 ...

好的,谢谢

网友:
有没有8-30V变成12V的芯片?100mA左右。

网友:
有没有24V-220V输入5V输出的,最多带4个继电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KP3310,不带电感的,输出电流在100mA左右。

麻烦老陈推荐个24V的,100mA左右带个继电器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麻烦老陈推荐个24V的,100mA左右带个继电器就行。

固定24V输出的还真少。
可以用OB222x或KP321x系列外部调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KP3310,不带电感的,输出电流在100mA左右。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定24V输出的还真少。
可以用OB222x或KP321x系列外部调整电压。

   DC100V  降压到12V 1A,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个人做板载电源挺麻烦的,有没有5-10W的成熟稳定廉价的产品呢?

网友:
非隔离的芯片很多,之前用过XD308H

网友(2022-06-11):
引用 楼主:
DC100V  降压到12V 1A,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估计得是国产的芯片。哪位大侠推荐下,我也想用

网友:
简单的,都不耐冲击,故障率高得吓人。开关电源,重点是防护和效率,防护成本不低

网友H:
FT8430 加电感buck降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KP3310,不带电感的,输出电流在100mA左右。

请问,KP3310, 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也不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KP3310, 整流桥后滤波电解电容也不要吗?

可以不要。

网友:
备用,留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FT8430 加电感buck降压

该方案不错。

网友J:
引用 网友E:
KP3310,不带电感的,输出电流在100mA左右。

请问这是线性稳压器,功耗是(312V-12V)*0.1A=30W?应该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坛友推荐过

NCP785A

此乃线性稳压器,功耗是(305V-5V)*0.01=3W?

网友E:
引用 网友J:
请问这是线性稳压器,功耗是(312V-12V)*0.1A=30W?应该不可能吧。

看功能描述,是间断式的线性,

网友:
5V 200mA 电流的有推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固定24V输出的还真少。
可以用OB222x或KP321x系列外部调整电压。

去KP3210厂家网站看了,好像只有KP3210-5V一种产品(固定输出电压5V)。
我现在有一个应用,240VAC (或340VDC)输入,输出DC12V20mA,请问有推荐吗?

网友E:
OB2225x就是12V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OB2225x就是12V的。

请问,有没有12v电流≥1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有没有12v电流≥1A的

OB2225RCPA,是最大500mA,没有1A的,这种拓扑不适合大电流。

网友L(2022-08-17):
引用 网友E:
OB25132JP本身就可以满足,但是这个型号用的少,市面上基本买不到,OB25133JP用量大,相对好采购,最大输 ...

这种变压器 小白想搞定设计需要哪些资料脑补?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这种变压器 小白想搞定设计需要哪些资料脑补?

有现成的变压器资料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有现成的变压器资料啊。

你说的是芯片厂家提供的方案资料?

网友E: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是芯片厂家提供的方案资料?

对啊,要吗,发你。

网友:
有380V的AC DC方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啊,要吗,发你。

回听w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功能描述,是间断式的线性,

我是想学会设计变压器的学习资料,老陈直接送别人嚼过的饭没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