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服务器之狗血。。。。

楼主(2021-05-07):
联想的服务器,被扔在了墙角,拆开一看,内部成了这。。。

双CPU主板,内存这样插对吗?

网友A:
双路双通道系统内存只插一边这么会玩?理论上是每组内存槽离CPU最远的位置插一根,不过具体还要看你的主板内存能不能一通道只插一根,最好还是看主板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路双通道系统内存只插一边这么会玩?理论上是每组内存槽离CPU最远的位置插一根,不过具体还要看你的主板 ...

很显然,只插蓝色的。看上去只有4根?那一边俩了(最好每个cpu一边一个了,要不然性能损失还是比较大)。估计是比较水的js装的。

网友:
去挖硬盘币,奇亚币现在接近1000美刀一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只插蓝色的。看上去只有4根?那一边俩了(最好每个cpu一边一个了,要不然性能损失还是比较大)。 ...

我以前试过有的服务器是必须蓝黑槽成对插的,也试过真的可以全插在一个CPU那边,另一个CPU通过两个CPU之间的总线读写内存,只是性能会下降很多,具体怎么插要看主板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试过有的服务器是必须蓝黑槽成对插的,也试过真的可以全插在一个CPU那边,另一个CPU通过两个CPU之 ...

蓝黑成对插何解?比如上面的图,两对蓝黑,然后应该是把左边的蓝黑对移到右边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蓝黑成对插何解?比如上面的图,两对蓝黑,然后应该是把左边的蓝黑对移到右边对吧? ...

内存有分单列双列,标签上面你会看到1Rx8 2Rx8之类的字样,有的CPU是需要2R的,当你手头的内存是1R就得成对插。

然后你看到CPU两边各有一排内存槽,那个是双通道,插一边是单通道,可以工作但内存带宽减半。

于是综合起来就是1Rx8组成双CPU双通道配置的话,至少需要8条内存(当然你仅仅是要能工作的话4条内存配置成单通道也可以)。

最后一个就是由于DDR阻抗匹配的关系,内存要从离CPU最远的位置插起。

这个是基于我10年以前的认知,已经很久没自己组服务器(近年都转成VPS/VDS了),现在的CPU有没有变化我不是很清楚,反正以前不看说明书靠脑补乱插的话大概率会黑屏开不了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有分单列双列,标签上面你会看到1Rx8 2Rx8之类的字样,有的CPU是需要2R的,当你手头的内存是1R就得成 ...

现代计算机1rx8和2rx8没有本质区别,唯一不同在于可并发打开的内存页数量差异,并没有你说的通道限制。你说的貌似是古董72线edo内存。。这货单根32位,486必须得2条组成64位才能满足cpu要求。从486诞生到现在都30年了。。

另外hp服务器内存有毛病开机会显示,我用过的最牛x的机器,没有之一。超微要么不识别内存(例如有线故障),要么不开机,要么工作时蓝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代计算机1rx8和2rx8没有本质区别,唯一不同在于可并发打开的内存页数量差异,并没有你说的通道限制。你 ...

呃,那要么就是x4/x8有限制,我清楚记得当时拿的内存条没选对,插上不亮机,后来看了说明书才知道不匹配,找商家重新换了内存条才跑起来,应该是Intel X5500还是X5600系列的C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呃,那要么就是x4/x8有限制,我清楚记得当时拿的内存条没选对,插上不亮机,后来看了说明书才知道不匹配 ...

那你又记错了。服务器x8 x4都支持,但家用机是不支持任何reg内存的。你肯定是x58配x5650系列然后不懂买了reg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又记错了。服务器x8 x4都支持,但家用机是不支持任何reg内存的。你肯定是x58配x5650系列然后不懂买了 ...

大师好,那就上面的情况来看,最优的插法是4个远离CPU的角上各插一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师好,那就上面的情况来看,最优的插法是4个远离CPU的角上各插一根?

是的。会好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又记错了。服务器x8 x4都支持,但家用机是不支持任何reg内存的。你肯定是x58配x5650系列然后不懂买了 ...

戴尔的2U服务器,你觉得会不支持RDI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会好不少。

对比一下好在哪里?

俩CPU同时工作了,内存带宽也增加了,但是就是牺牲了双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比一下好在哪里?

俩CPU同时工作了,内存带宽也增加了,但是就是牺牲了双通道? ...

一边插一根就是双通道,都插一边才是单通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戴尔的2U服务器,你觉得会不支持RDIMM?

那么是BIOS限定不支持普通内存了的。有些服务器为了确保可靠性,插普条是不开机的,最起码也得ECC普条才能开机,但是普条容量有限,RDIMM/LRDIMM条子才可以容量最大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是BIOS限定不支持普通内存了的。有些服务器为了确保可靠性,插普条是不开机的,最起码也得ECC普条才 ...

服务器不可能上普条的啦……

网上找了一下R720的手册,大容量的只能上x4,我们当时就是没要标配的内存,自己买的大容量条子,没注意看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不可能上普条的啦……

网上找了一下R720的手册,大容量的只能上x4,我们当时就是没要标配的内存, ...

你刷一下bios就好了。。。。连x5650都能支持288gb/u的容量呢,但是早期bios只能到192gb/u以内。早期没有8gb的ddr3条子而已,厂商肯定是先支持市场上有的。当年ddr4出来时又有谁会想到现在有32gb的普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刷一下bios就好了。。。。连x5650都能支持288gb/u的容量呢,但是早期bios只能到192gb/u以内。早期没有8 ...

刚出来的新机器哪来的BIOS,再说开机都开不了,还要再找几根亮机条刷BIOS,疯了么我?

直接让代理送几根新条子过来,顺便把不能用的带回去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