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26的网络注册的用时很长,板子的PCB布局有问题吗?

楼主(2021-05-07):
最近做了一块板子,用到了NB模块,BC26,发现网络注册的用时很长,需要25秒。

用AT指令查询CSQ,回复是0,0

请问这和什么因素有关?

板子的PCB布局有问题吗?

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拜托了

网友A:
默认情况下BC26是上电自动注册网络的,同时BC26支持的频段非常多,扫描网络的时候会偏慢。 你可以用指令指定频段,这样速度就会快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情况下BC26是上电自动注册网络的,同时BC26支持的频段非常多,扫描网络的时候会偏慢。 你可以用指令指 ...

已经设置成B8频段了,没有明显改善

网友:
你這個天線引線畫的有夠隨意

网友:
确实,天线走线够随意!

网友B:
射频板子连过孔都舍不得打两个?那个rf1是一个天线插座?上面飘的那一条是地线?还是天线:) 在你看来估计是地线,因为万用表量的话和地联通的:)

网友C:
“BC26的信号强度问题 ”标题不合格。已经帮你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D:
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不晓得那一格格用来干嘛的,模组在上面还是扣在RF1,把一格格当天线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不晓得那一格格用来干嘛的,模组在上面还是扣在RF1,把一格格当天线还是啥 ...

是一个阻抗匹配电路,RF1是IPX1插座,左边放了一个焊盘,就可以用弹簧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C26的信号强度问题 ”标题不合格。已经帮你修正。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 ...

学到了,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频板子连过孔都舍不得打两个?那个rf1是一个天线插座?上面飘的那一条是地线?还是天线:) 在你看来估计 ...

我周一把上面那条弯的地线割了吧

网友:
算过阻抗吗?是用哪个阻抗模型?

网友:
布线挺随意,地线形成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周一把上面那条弯的地线割了吧

好随意:)

网友:
看pcb走线,阻抗偏了不少,信号弱,导致联网很慢。

网友A:
不要找电路问题了,25S挺快的了。注册到网络以后再用CSQ读信号强度

网友:
我用4G模块从上电到发数也要20多秒。

网友:
这个π型阻抗匹配是官方参考设计吧。关键是你会调这一块吗?如果不会调为啥不直接怼一根最短的线到天线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找电路问题了,25S挺快的了。注册到网络以后再用CSQ读信号强度

多谢多谢,我回复一下新发现,

BC26发完一轮数据后,我MCU先控制BC26的LDO延迟断电几秒钟,

半小时后,再发数据的时候,我BC26的LDO上电,BC26也能很快连上网,

之后数据发送完成就断电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我回复一下新发现,

BC26发完一轮数据后,我MCU先控制BC26的LDO延迟断电几秒钟,

延迟断电应该是基站控制BC26主动进入PSM模式了,基站保留了设备的空口参数了,所以再次上电后可以快速联网,但是这样做理论上是不可靠的,现在能用不代表未来不出问题。在另外一个帖子回复过你,还是好好研究下怎么用PSM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