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LCD控制器不支持STN LCD吗?

楼主(2021-05-08):
之前用LPC1788,现在想改用STM32,发现好像STM32的LCD控制是不支持STN LCD的,咋整啊。

楼主:
打算直接上模拟时序算了,反正以后也是要淘汰STN屏的

网友A:
ST的确实不支持,而且M4以上才带,贵。你的屏没有SPI接口吗?显示数据量就那么点,应该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的确实不支持,而且M4以上才带,贵。你的屏没有SPI接口吗?显示数据量就那么点,应该不会有影响。 ...

现在已经对价格不敏感了,LPC1788都买不到货了。我的LCD是不带控制器的,只能裸驱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对价格不敏感了,LPC1788都买不到货了。我的LCD是不带控制器的,只能裸驱的。 ...

上STM32F429不支持吗?

网友C:
自己CPLD做一个时许很简单的,我有个产品就是拿407的I2S输出像素图然后CPLD转成STN屏的时序,什么灰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STM32F429不支持吗?

429支持 tft屏,我们现在用的stn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CPLD做一个时许很简单的,我有个产品就是拿407的I2S输出像素图然后CPLD转成STN屏的时序,什么灰阶都可 ...

之前有人用avr做过模拟时序的,现在用arm应该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