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的阻抗匹配有看到85的也有看到100的 大家用多少比较多?

楼主(2021-05-08):
如题, 之前一直是按照92的阻抗去画的板子, 不过今天看到说阻抗用100也有 ,85也有,所以上来问问大家哪种是正确的

资料越查 问题越多,刚看到一份 手册 上提到 4层板   控制阻抗100
8-10层 控制阻抗85

网友A:
这电阻本身就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取值,我设计就是以这个说明为标准,东西出来后看眼图,眼图不好再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电阻本身就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取值,我设计就是以这个说明为标准,东西出来后看眼图,眼图不好再调整 ...

怎么调整?改版?

网友C:
我看PCIe的设计规范上说的是100R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PCIe的设计规范上说的是100R阻抗

  昨天查了 很多很多 主要存在于 100和85 两种说法,到现在还没完全确认哪种是正确的。  xilinx 官方推荐是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阻本身就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取值,我设计就是以这个说明为标准,东西出来后看眼图,眼图不好再调整 ...

这个调整起来成本 略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查了 很多很多 主要存在于 100和85 两种说法,到现在还没完全确认哪种是正确的。  xilinx ...

没有说哪种正确,两种阻抗都是存在的,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看手册,问FA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调整?改版?

改阻值,这个电阻是匹配电阻,取值在一定范围,也可能走线实在烂调阻值也救不回来那只能改版

网友(2022-05-11):
最后取值是85还是100?

网友D:
PCIE 4.0,5.0 以上,差会对用 85ohm ,单端42.5.  4.0以下差分100 ,单端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IE 4.0,5.0 以上,差会对用 85ohm ,单端42.5.  4.0以下差分100 ,单端50

pcie2的板子,插到h510主板上,经常出错。最后才发现bios中要设成pcie2或3,黙认是pci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