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惑,商用空调COP值差异,格力PK东芝

楼主(2021-05-08):
新厂房装修,选空调中!
对比格力空调和东芝空调参数,都按选100kw制冷量输出选型!
我们按100%空调运行,制冷量/消耗功率应该是cop值,值越高,表示其效率越高!
东芝需要32kw消耗功率,格力只要25kw消耗功率,见鬼了,技术上东芝肯定不会比格力差吧,cop会差距这么大?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东芝是定频的?没看到变频说明?几级能效的?

网友:
东芝有鸡毛技术,就是假洋鬼!
厂房为什么用东芝、格力这些。其它国产的不香吗?
国产的喜欢把参数吹破天,谁有条件测量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芝是定频的?没看到变频说明?几级能效的?

多联机,肯定变频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联机,肯定变频的啦,

多联机不变频,老板加班的时候,吹一小时就几十块大洋的电费了。成色十足的国家电网战略伙伴

网友B:
看样子是定频和变频的区别。东芝≈美的。

日本空调选三菱。

网友:
美的主要用美芝压缩机,美芝又是美的和东芝合资的,用的是东芝的技术。如果楼主数据准确,美的应该比格力差些。

网友C:
格力用的是谁的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格力用的是谁的压缩机?

应该是三菱的吧,大p数的涡旋压缩机国内做的靠谱的应该没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三菱的吧,大p数的涡旋压缩机国内做的靠谱的应该没吧?

格力这么牛,压缩机还不能自己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格力这么牛,压缩机还不能自己造。

不是掌握核心技术吗?

网友D:
买中央空调前我研究过这些厂家
结论是,空调只有2个品牌。大金和其它品牌
但是大金真的很好吗?也不见得!
特别是中央空调,安装及工作环境对质量的影响大于空调本身。
特别说一下国产美的
本来是选美的的,但确实搞不清楚他们的机子和价格。在狗东上面看了价格,一会儿三万多,一会儿2万多。有时候比进口的还贵。然后营销也是很狗血。次品牌酷风的10大承诺,看着就像走江湖。
当然国内其它品牌也好不到哪里。从京东装中央空调,确实麻烦了一些。地面部队总是想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中央空调前我研究过这些厂家
结论是,空调只有2个品牌。大金和其它品牌
但是大金真的很好吗?也不见得!

我曾经干过一年多空调,如果格力和美的,肯定选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定频和变频的区别。东芝≈美的。

日本空调选三菱。

补充一句,选三菱电机,不要选三菱重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格力这么牛,压缩机还不能自己造。

可以自己造压缩机了,之前不向外卖,现在允许向外卖了,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中央空调前我研究过这些厂家
结论是,空调只有2个品牌。大金和其它品牌
但是大金真的很好吗?也不见得!

中央空调不了解,
普通空调,大金低端型号是格力代工的

网友:
中央空调的话,其实海信的产品比格力美的要更好一点。
说白了海信和日立对应的型号除了logo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海信和日立同厂家,同渠道的,他们自己是不承认东西是一样的,因为会影响日立品牌的销售。卖格力美的等的也不会说海信和日立是一样的,不然都去买海信了。
卖三菱,大金的有些会说实话,但他们的目的不是抬高海信,而是打压日立(他们的意思就是日立其实就是海信,而不是表达的海信就是日立)
但是修空调的人知道,这两者拆开完全一样的。线控,红外遥控互换都能工作。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1651428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77445920/answer/1213687195

修空调的找不出海信和日立的区别:

卖三菱的发的海信和日立的对比:

网友:
我公司就是做这个的, 空气能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