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医疗注射器EMI超标问题(悬赏VIP++会员)

楼主(2021-05-08):
一款医疗注射器,原理是注射器等效一个可变电容,电容改变会影响晶体震荡的峰峰值,最终通过ADC来检测出来液位。问题是针头是金属而且比较长,相当于一个天线,针头那边没法包住,因为针头得经常更换,现在检测辐射超标在4M的整数倍,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整改?

网友:
X5 3脚加RC或小电容吸收,碰下运气。

楼主:
我找到一个专用芯片PCAP01,准备打个板子试下。

网友A:
4M晶振用4脚的,接地脚都要可靠接地,估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M晶振用4脚的,接地脚都要可靠接地,估计就好了

靠接地不一定搞定,
-
这个晶振是方波输出,所以,“超标在4M的整数倍”。
还是要把方波变正弦一点,加电阻电感之类的,尽量变成4M频率的正弦波。
-
不明白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变电容U11”的两端明明就没有电压差呀

-----------------------------
我觉得电路如果是这样的,才好理解:

网友:
嗯,方波问题很重要,还有,针长加长一米,基本能解决问题了

说错了,4M的频率,加长一米也不行啊

网友:
方波加个低通滤波器变成正弦波就行了

网友:
你都说了幅度超标,那就减小信号幅度呗。整流电路改成运放整流,免去二极管的影响。方波驱动也可以改成正弦波驱动,高次谐波减小。

网友:
将4m信号8分频变500k输出,检测部分改运放整流

网友:
是不是用的有源晶振啊,遇到过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找来找去发现是晶振的锅,因为超标的频率都是晶振频率的整数倍,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无源晶振,一定有源的话要好好折腾一下晶振外围,晶振供电电压尽量低

网友:
用正弦波输出的有源晶振吧

网友:
楼主标题:悬赏VIP++会员,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