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 ~50M单端3.3v信号.用什么样的线材传输比较好

楼主(2021-05-08):
现在一个烧录器时钟信号是20M~50M, 因为烧录器离板子长度约0.5米,所以烧录经常失败,很不稳定,
想问下,这个频率的信号该用什么线
1  类似于网线那样的双绞线, 对GND双绞
2  灰排线, 信号旁边的两条线都是GND
还有别的方法了吗?

网友:
用同轴试试,有线电视的同轴

网友:
网线或者同轴可以试试,如果不行可能就得加驱动了

网友:
要加驱动,始端匹配电阻,用排线夹地传输试试

网友A:
烧录器为什么用这么长的线?一般10cm够用了,如果是工装,重新设计一下烧录器安装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器为什么用这么长的线?一般10cm够用了,如果是工装,重新设计一下烧录器安装位置。 ...

没招,工装设计如此.总长度约0.5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招,工装设计如此.总长度约0.5米了

工装把烧录线放在压板那侧了?看看能不能把烧录器放在压板上,引USB线下去,烧录器体积不大,也不重。

网友B:
肯定得用同轴线了,液晶排线,USB上到处都是,极细同轴线焊接要有点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得用同轴线了,液晶排线,USB上到处都是,极细同轴线焊接要有点水平

叫做馈线。最细0.3外径。。手都拿不住。普通笔记本里面的是0.8左右外径的。外壳要做好屏蔽,然后跑几百m都轻轻松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