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个AD顶层图,为什么导进PCB,只有一个通道?

楼主(2021-05-08):
U_a例化了两次,但导进PCB后,只有一个U_a,这个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
这种应该用多通道功能。不能简单放置两个block代替两个通道,软件只认零件,网络,port的唯一识别码。多通道才能保证识别码唯一性。搜论坛“多通道”,之前有人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