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请教】外发贴片一定要器件的完整型号吗?

楼主(2021-05-08):
生产的时候,往往一批板卡都在同一个厂家做。为了保密,需要将部分IC的丝印抹去,当然也不提供完整的型号。

有些SMT厂家以此为由,表示无法生产?请问,这是有道理的吗?

按照个人理解,SMT负责将ic放置到pcb相应位置即可,只需提供贴片位置文件,根本无需提供完整物料型号,那么厂家为何要求提供完整型号?

是因为该厂家,准备将所有器件建库,一个IC(上smt机调试)调试完了,下一次就不用调试,方便整厂提高效率吗?

我以前做板卡,在小厂根本没这乱七八糟的要求的。

网友:
把心整大一些
这年头对你的产品感兴趣的就是你的同行。
比你赚多钱,比你搞的大的客户有的是。
贴片厂如果都成天想入非非,他们不要开机了。

网友A:
我合作过的一个贴片厂每个IC都给你拍照核对丝印确认才可以,这叫严谨,不然一旦上线停线或者返工那个叫痛,你要是就是打样的量那找个作坊的搞搞那就没这么讲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合作过的一个贴片厂每个IC都给你拍照核对丝印确认才可以,这叫严谨,不然一旦上线停线或者返工那个叫痛, ...

小批量啊,才几十块。我还拍胸脯说出问题了自己负责,人家死活要完整型号。
其实我根本不担心焊接问题。因为只有一块大的BGA,那块给我焊好了,其它都可以人工修补的。

网友:
你可以加工后再磨掉型号吧,或者你量大提前把芯片型号改掉,这样对SMT加工也没有影响,当然你要是怕SMT加工厂仿制你的产品,我认为大可不必,正常加工厂都是不做产品的。

网友B:
一般超大型的加工厂依靠ERP系统管控流程的,会要求你提供详细的bom的,比如富士康,料号的必须是完整的,所有的物料都要提供规格书,哪怕是电阻电容,而且要在他们系统里建库分配料号才能使用。 小工厂就无所谓了,你直接给个样板过去都能给你生产。当然两者做出来的东西没有可比性。另外一般SMT厂家合作的时候都会要求签订保密协议的。如果你实在不放心,那么就把核心的器件自己编一个型号给他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超大型的加工厂依靠ERP系统管控流程的,会要求你提供详细的bom的,比如富士康,料号的必须是完整的,所 ...

编一个型号,可以是可以。但是贴片工程师是不是要去对型号和芯片上面的丝印啊,两者核对不上会有问题吗

网友:
抹掉的,重新remark一个型号上去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几十个pcb 不用担心吧。。。   我还希望smt厂家能仔细一点。每个ic和我核对清楚,在进行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合作过的一个贴片厂每个IC都给你拍照核对丝印确认才可以,这叫严谨,不然一旦上线停线或者返工那个叫痛, ...

哪家做的如此严谨?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一个型号,可以是可以。但是贴片工程师是不是要去对型号和芯片上面的丝印啊,两者核对不上会有问题吗 ...

通常是来料的时候会抽检核对的,跟你要完整的型号也就是在来料检查时使用,你提供的资料越详细,他们可以自主做的工作就越多,避免来回沟通浪费时间以及沟通误差,型号和丝印不一致会单独通知你确认的。抽检没问题会在料盘上贴内部条码,然后扫码入库。上线的时候直接扫码核对,线上的SMT工程师根本不会去核对芯片丝印的,这样的流程保证了没出错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合作的工厂有一次搞笑的是来料检测的时候用2M的LCR对电阻进行检测,由于电阻不是无感的,所以LCR读数显示超差,后来指导他们用直流表检测才通过。

网友:
随便编个号?比如型号就是“空白1号_BGA”,他们也就接受了吧,你也不纠结了。。。

楼主:
我想到一个方案:去找一个与所使用的芯片封装完全一样的器件,然后用该器件的完整型号替代实际型号,并对所有包装上的标签进行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