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户外灭蚊灯靠谱么?

楼主(2021-05-09):
看起来不错,但是户外暴晒、雨淋,这灯吃得消么?
不少产品电池板面积非常小,这点电量晚上能灭蚊多久

太阳能户外灭蚊灯各位尝试过么?
效果怎样

网友A:
这能灭的过来么?好比在海边除湿,在火山口降温,敌人源源不断的支援。能有效果么?就好比开着窗户,然后屋里开灭蚊灯,会不会比不开灭蚊灯的蚊子数量还多呢?
我认为户外只能采用驱蚊方案。不能采用灭蚊方案。和电力以及暴晒、雨淋无关。

网友B:
农业上的应该可以, 植保系统病虫测报上的黑光灯都是户外暴晒、雨淋的, 不过测报用的灯是不管坏没坏定期就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农业上的应该可以, 植保系统病虫测报上的黑光灯都是户外暴晒、雨淋的, 不过测报用的灯是不管坏没坏定期就换 ...

是的,灯老化了就不满足指标了。

网友:
户外那应该叫灭蚊灯还是引蚊灯?户外应该用驱蚊的方法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能灭的过来么?好比在海边除湿,在火山口降温,敌人源源不断的支援。能有效果么?就好比开着窗户,然后屋 ...

蚊子不多的情况下,应该是有效的

比如只有几十个蚊子的情况下,是有效的

问题是灯是否耐用,风吹日晒雨淋,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