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一台垃圾美的微波炉 微波管打火故障

楼主(2021-05-09):
今天接修一台垃圾美的微波炉 ,微波管打火故障,连续更换两个微波管都是两分钟不到就又打火烧了,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修了多年微波炉第一次遇到连续烧管,换后也用砂纸打磨过反射腔,确定无操作问题,后来把底微晶面板撬开,发现反射盘设计不合理,去掉反射盘后故障彻底解决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好像我记得家里上个微波炉换了那个像纸板类的东西还是打火,后来找不到原因换新的了

楼主:
打火原因是反射盘形状设计不合理盖住了微波腔出口,造成一个旋转周期大部分时间微波都出不来了,又反射回去,驻波造成微波管打火损坏

网友:
请教:反射盘是那个?

楼主:
铝圆盘,旋转时改变出波方向,达到搅拌作用

网友:
碰到微波炉烧高压电容,都是工作几分钟烧短路,换了3个都烧了,后又换了微波管,高压二极管,还是不行,扔一边吃灰了

楼主:
这个圆盘肯定是新手大学生搞的,老工程师离职了换新人,老的那几批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盘有问题的话,那微波炉新的时候应该就有问题呀

网友A:
这个是没有玻璃转盘的平板微波炉吧?

网友B:
请问大佬微波炉外壳打开时可以通电测量信号么?总感觉会有微波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微波炉外壳打开时可以通电测量信号么?总感觉会有微波泄露。

可以,我经常打开试机的,微波被限制在加热腔里面,一般泄露出来了量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有玻璃转盘的平板微波炉吧?

是的,没有玻璃转盘。在微晶面板下面有旋转反射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玻璃转盘。在微晶面板下面有旋转反射盘

噢,难怪了,吓我一跳,一直用的带转盘的,话说我这个渣货工作时顶上烫得能烤化塑料。。

网友(2021-06-27):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玻璃转盘。在微晶面板下面有旋转反射盘

原来玻璃面板下面还有这个玩意,会转动吗?微波炉上内壁通气孔生锈是使用不当还是质量差,我买的的美的的800元。是不是买的太差了

网友:
没想到下面还藏着反射盘,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C:
这年代居然还有这种小家电送修的? 找问题人工都划不来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年代居然还有这种小家电送修的? 找问题人工都划不来的样子...

这时代穷人还是很多的,修修补补能用,花钱不多还是有人愿意的,楼上像是大佬啊,我们县城的平均工资也就2-3千块钱的居多,现在生活压力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时代穷人还是很多的,修修补补能用,花钱不多还是有人愿意的,楼上像是大佬啊,我们县城的平均工资也就 ...

确实不太理解现在的修理逻辑啊。 一台微波炉可能就两三百块, 去修一下,如果要折腾一天的话修理费也得200了吧.. 200修个200多的东西,是感觉很划不来啊。遇到一个如果疑难杂症,修改2天不就亏的了..  我一直以为现在的小家电厂家把价格干到已经维修人工都划不来了,现在连厂家的售后上门前都说,超过保修期的,光过来看问题就有个打底的150-200块的人工费,然后具体再看实际问题给维修报价,如果选择维修这个费用可以算到维修费用里扣掉,不修这个上门勘察费用还是要收的。

娃刚把一个几年前的pad摔了,问售后换个屏幕要400多,问题是上咸鱼再买一个二手也才600块多块... 你说是换屏幕呢 还是换机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