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装逼的最高境界。。。

楼主(2021-05-09):
如果想吃一顿饺子,就得从冰箱里取出肉,剁馅儿,倒面粉、揉面、醒面,擀成皮儿,下锅……
一整个繁琐流程,就是为了出锅时那一嘴滚烫流油的热饺子。

如果这个过程,禁不住饿,零食下肚了,饺子出锅时也就不香了……《非诚勿扰3》

网友:
这个很容易。。装个错误的驱动一样挂。

网友A:
曾经用过这个当屏保, 结果, 不知真相的同事直接给RESET了, 不说了, 说多都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用过这个当屏保, 结果, 不知真相的同事直接给RESET了, 不说了, 说多都是累... ...

哈哈。。。。让我笑一会儿

网友:
LZ 麻烦发个大图,我也用用

网友:
X86 CPU指令分为2个执行级别.  有的指令只能在高级别的中断里调用, 在用户代码里不能调用, 否则就是蓝屏死机.  出现IRQL_NOT_LESS....的错误, 可以根据dump文件分析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