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17个引脚来控制双色8*8的点阵?

楼主(2021-05-10):
显示颜色只要单独的红色或绿色?

网友A:
TM1640香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TM1640香不香?

条件限制,只能用单片机来扫。

楼主:
看到有人这样画原理图的,行接了8个脚共阳,列接了绿色负极的8个脚,剩下一个脚将所有红色负极接一起。

网友A:
8+8咯,其中一个IO选择颜色。

网友B:
加个 STC,一根 RXD 线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有人这样画原理图的,行接了8个脚共阳,列接了绿色负极的8个脚,剩下一个脚将所有红色负极接一起。 ...

貌似你记错了,双色最便宜的方案是8*8扫描,正向接r反向接b,这样发rr cc为10时一色亮,01时另一色亮,z0,z1,0z,1z都不亮(2个io最多可以驱3个灯呢,11,00,10,三灯串联,两端电阻到电源和地,中间接io)。

网友:
应该去问点阵厂家,有没有17个io就能驱动的双色点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 STC,一根 RXD 线搞定

啥意思。
我看到的图就是用stc sop-20的单片机在扫描,红色负极都接一起,用一个IO控制mos,其它点阵脚单独接到单片机引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咯,其中一个IO选择颜色。

这个是如何扫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如何扫描的

8*8扫描咯,
选择颜色:把红绿色反向并联,
正向供电8*8扫描是红色。
反向供电8*8扫描是绿色。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到有人这样画原理图的,行接了8个脚共阳,列接了绿色负极的8个脚,剩下一个脚将所有红色负极接一起。 ...

别折腾了,这样的方案绿色可以单个点点亮,红色只能按列点亮,一亮亮一整列。
还是简单点按二楼说的用TM1640,复杂点按7楼的红色和绿色反向并联。但是一般的都是同相并联的,那就定制,或者并排放两个其中一个旋转180°,只显示中间8列。再复杂点让厂家定制查理复用的点阵或者自己画PCB自己焊LED,12个IO就够了,能驱动12*11=132个LED,你的128个LED基本不浪费。自己焊LED灵活性最强了,而且可以做很薄,现成的都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你记错了,双色最便宜的方案是8*8扫描,正向接r反向接b,这样发rr cc为10时一色亮,01时另一色亮,z0 ...

正向接r
反向接b 这是蓝色吗?

你说的这种就是2个IO控制三个led的方式来扫描点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了,这样的方案绿色可以单个点点亮,红色只能按列点亮,一亮亮一整列。
还是简单点按二楼说的用TM1 ...

对对对 ,想到的就是整列显示,如果只要特殊的显示,那用这个整列显示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了,这样的方案绿色可以单个点点亮,红色只能按列点亮,一亮亮一整列。
还是简单点按二楼说的用TM1 ...

12 IO控制程序太复杂了有点。还要计算个半天时间,打点逻辑也复杂得一批。 16 IO非常简单,直接取bin然后按R/B取反就OK了的。只是如果IO不能分别设置tri就不好办,一个一个设tri非常费事。

网友:
折腾啥,一片TM1640完事,2个引脚就够了,CPU占用率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