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用AD画FPGA主控多差分对的PCB时,如何高效调引脚?

楼主(2021-05-10):
FPGA的引脚可以很灵活的调换,但手工一个一个调,感觉费脑又低效
尤其是搞差分对多的板子,一对线要两个引脚,更麻烦
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更高效的方法呢?

网友:
先把线束排对齐,然后一对一记录标号,然后到sch更新pcb。实在是不建议直接做pin swap,最后搞得原理图符号乱七八糟的,一不小心就出错,而且像国产fpga的bank号和io不完全一致(比如安路替代xilinx方案,每个bank按die相对时钟位置区分为2个sub bank),这样原理图符号更不能动。

这样一条龙下来其实并不比在pcb里调线序慢多少。当然要注意调sch时有些讲究和技巧。

网友:
用两个显示器,一边sch,一边PCB,效率应该会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