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家里的风扇如何让速度变慢?

楼主(2021-05-10):
家里的风扇风量太大,里面是个交流电机,睡觉容易感冒,有什么办法让风速变慢?
想用最简单的办法。
我的想法是在电机上串一个CBB电容,加大阻抗。不知道能不能行。电容太大了,会不会影响电机启动?
还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你需要更换成容量更小的电容,而不是串联。

网友:
风扇放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更换成容量更小的电容,而不是串联。

谢谢回复,您的意思是找到启动电容,把启动电容换成小容量。对吧?
这样会引入什么缺点吗?比如噪声,功耗等。

网友B:
这个风扇本身就带调速功能。拆开看看是咋调速的,对症下药。可能是抽头方式,也可能是晶闸管方式。没拆过这么小的,不知道他是咋调的。
一般说来把启动电容换成小的应该管用。你说的串联的话效果是一样的。电容,串联就是使容量减小。

网友C:
串进去一个工频电感

网友D:
买个220v转110v的适配器,可以非常温柔

网友:
买个无极调压器,应该可以超级顺滑的调风速

网友:
中国人太聪明了,只要你想到的,其实就已经有人做出来了,之前也有这样的需求,上网一搜果然有,用了确实效果不错,第一时间就拆开看了,两个电容加两个电阻

网友:
串电容可以,我干过这事,就是有一点,拔掉插头的时候,电容上面带电,不能摸插头,于是我在电容上面又串了个电阻,后来发现电阻寿命不行。

最后我买了个32个档位的电风扇,直流变频的,微风吹着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风扇本身就带调速功能。拆开看看是咋调速的,对症下药。可能是抽头方式,也可能是晶闸管方式。没拆过这 ...

里面是抽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220v转110v的适配器,可以非常温柔

您说的是变压器吧?
风扇最大功率是80W,买个80W的变压器,好沉啊。

网友:
曾经也想做一个这玩意,给风扇定时定速,然后放淘宝去卖。当时是做了个扦座,里面有可控硅调相角输出。使用时将风扇调到最大档,接入这个扦座。接下来就是扦座调相角变速了。当时样机出来后试了下效果很好,无极调速,定时到早上2点左右关闭。楼主买个调光输出的带遥控的扦座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变压器吧?
风扇最大功率是80W,买个80W的变压器,好沉啊。

不用按最大功率来的,80W 风扇本来就有三挡,最小档可能只有 20-30W;然后电压减半以后,功率必然更低。

变压器买自耦的就可以,实测十几瓦就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按最大功率来的,80W 风扇本来就有三挡,最小档可能只有 20-30W;然后电压减半以后,功率必然更低。

有道理,用自耦变压器,我一直觉得变压器得隔离,这个场合完全不用隔离,有道理。谢谢提醒。

网友E:
调压器,不到50块钱。

网友:
可以,串过2µF的电容,再并个220K电阻与开关,就有3档微风与3档强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用按最大功率来的,80W 风扇本来就有三挡,最小档可能只有 20-30W;然后电压减半以后,功率必然更低。

你想多了。前年为了给小空调排风,买了俩破风扇,最高档80w,最低档风小了2/3,但是功耗仍然有50w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想多了。前年为了给小空调排风,买了俩破风扇,最高档80w,最低档风小了2/3,但是功耗仍然有50w以上。 ...

50w 的小档接在 110v 上,还能剩几瓦?

我是的确用过 10W 自耦 220-110 变压器才来回答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道理,用自耦变压器,我一直觉得变压器得隔离,这个场合完全不用隔离,有道理。谢谢提醒。 ...

类似这种的就行,基本上可以让电扇降到无声。功率大多虚标,按铁芯体积估算下 10-20W 就差不多了:

网友:
可以串过电容的,我家的就是这样改的。容量要试的,小了可能会有响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调压器,不到50块钱。

可控硅的那种,不好使,太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w 的小档接在 110v 上,还能剩几瓦?

我是的确用过 10W 自耦 220-110 变压器才来回答的。 ...

自耦还是靠谱的。指望在电机线圈上耍小聪明是不行的 交流风扇就一电老虎。家里一台FFU日常最小档还要100W+(无负载/入风口通畅110W,满负载/入风口堵住100W)。。空调室内风机貌似最小档10W,估计是直流驱动的了。

网友:
给他换个可以可以调速的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可控硅的那种,不好使,太吵了

去年是用笨重的调压器降压的,刚买了可控硅的调压器,还没来及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控硅的那种,不好使,太吵了

这是我最担心的,刚才下单了。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年是用笨重的调压器降压的,刚买了可控硅的调压器,还没来及试。

大侠快试试

网友:
把电容换小亲测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类似这种的就行,基本上可以让电扇降到无声。功率大多虚标,按铁芯体积估算下 10-20W 就差不多了:

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个方案靠谱,我找了个可调变压器,等我调到满意的速度,测好电压,然后让定制变压器的,专门定制一个。

网友:
对着墙吹就行了,不要对着人吹

网友:
有现成减速插座,里面也是电容串接的

网友:
用笨重的线圈调压器,风扇除了微微的风声,一点噪音也没有
用可控硅的调压器,风扇发出的噪音,像个小蜜蜂在旁边飞。

----
两种,调速都差不多,笨重的线圈调出来的速度,好像更能尽量地慢。

网友:
放远点可否

网友:
用个变频器,买个WIFI转RS485 , RS485连变频器,WIFI连路由器,写个APP,用手机来调速,牛皮得像只喷气式战斗鸡

网友:
你买一个小米的直流变频风扇,能够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H:
雷军、董小姐家的直流风扇,都不错

网友:
串个电容再加个开关,好用的很,3档变6档

网友:
好折腾,我记得大学宿舍的时候买个最便宜的风扇只要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雷军、董小姐家的直流风扇,都不错

小米的风扇竟然没有手持的遥控器,半夜起来要大喊小爱同学开风扇,或者打开手机控制,
睡意全无,要重新入睡。。。
简直是反人类设计。我买的艾美特的,最低档太舒服了,还有遥控器。
格力的没研究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的风扇竟然没有手持的遥控器,半夜起来要大喊小爱同学开风扇,或者打开手机控制,
睡意全无,要重新 ...

确实是反人类, 不过可以用app设定调小后半夜风量

网友:
买直流的,还能用充电宝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0582

网友:
几十年前曾用过日光灯的整流器(老式的电感型)串接在电扇上效果非常好。

网友:
直流风扇可以有很多档,
最终级的方法可能要花点精力,做一个电路,采集交流过零点,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开通时间,可以控制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进去一个工频电感

一回复就知道老玩家了

串工频电感是最有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雷军、董小姐家的直流风扇,都不错

我用网易的。600多 跟雷军的同款,确实不错,有睡眠自然风,一共有8个档位。

网友I:
串电容!
家里所有的风扇,加上父母家的风扇,买回来第一件事,开孔加电容和开关。
立马3档变6档,4档变8档!
吊扇除外,它自带无级调速。

网友:
买过几个逆变器没用,直接改一下电压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串电容!
家里所有的风扇,加上父母家的风扇,买回来第一件事,开孔加电容和开关。
立马3档变6档,4档变8档 ...

同道中人啊,无法理解这些做风扇的什么思想,都在比谁的风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道中人啊,无法理解这些做风扇的什么思想,都在比谁的风量大。

你看老式吊扇调速器就知道,里面就一带硅钢的大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串电容!
家里所有的风扇,加上父母家的风扇,买回来第一件事,开孔加电容和开关。
立马3档变6档,4档变8档 ...

多大的电容?

网友:
用变频器效果最好

网友:
不是应该换风扇吗?先锋那个24v供电的直流风扇不错

网友J:
淘宝几十块卖那种可控硅的调速器就解决了。

网友:
要根据电扇功率。
我的经验:1.5uF~3uF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道中人啊,无法理解这些做风扇的什么思想,都在比谁的风量大。

大风也是要用的!

夏天以外,我家也经常使用电扇,用于让湿衣服尽快变干!
这时候就用的最高档,而且一吹一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淘宝几十块卖那种可控硅的调速器就解决了。

我家的风扇用可控硅调小风力电机会有嗡嗡声太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