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验嘉立创3D打印HP尼龙,打了一个大东西

楼主(2021-05-10):
在三维猴做了两个外罩,用HP尼龙材质打印. 划下来280元一个. 质感很不错. 比未来**的树脂硬度高,耐高温,不发黄.

网友:
至少500克以上了吧

网友A:
尼龙材质的可以直接打印螺纹么?还是需要后攻丝?

楼主:
称了, 100g 一个

在未来打印结果是108g, 50元打印一个. 就是发黄发脆严重.

楼主:
称重对比. 准备继续打10套

网友:
这么大的外壳 什么仪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称了, 100g 一个

在未来打印结果是108g, 50元打印一个. 就是发黄发脆严重.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4202-1-1.html
三维猴用的尼龙是PA12 , 同样是尼龙,成分不一样,效果差很远。

好米才能煮好饭,材料不行,天壤之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尼龙材质的可以直接打印螺纹么?还是需要后攻丝?

孔稍微开小一点,不用螺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4202-1-1.html
三维猴用的尼龙是PA12 , 同样是尼龙,成分不一样, ...

最大打印尺寸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大打印尺寸是多少呢?

https://www.sanweihou.com/materialIntroduced
各种材料的尺寸 都有

网友:
你这个厚度是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孔稍微开小一点,不用螺纹

这样不太好,毕竟这不是自攻螺钉

网友:
孔开大一些,用那种注塑滚花螺母。打印回来后填上注塑螺母,周围点上一些光敏树脂,然后紫外固化一下。

网友E:
我以前在JLC打过尼龙,你这个好像更精细了。
另外我的外壳上留了好几个油印一样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手汗太重留的,有什么办法洗掉吗?

网友F:
尺寸: 3.57*3.57*1.95cm
体积: 2.87cm³

PA12是8元,PAC是1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称重对比. 准备继续打10套

这个工件看起来有很多悬空结构,
很好奇是怎么加支撑的(感觉不太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尺寸: 3.57*3.57*1.95cm
体积: 2.87cm³

PAC是可以打印彩色的,所以特别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尺寸: 3.57*3.57*1.95cm
体积: 2.87cm³

PAC彩色打印 起步价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尼龙材质的可以直接打印螺纹么?还是需要后攻丝?

可以打印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在JLC打过尼龙,你这个好像更精细了。
另外我的外壳上留了好几个油印一样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手汗 ...

现在默认产品染黑色,不容易沾手汗,色泽均匀,非溶剂接触不掉色,测试浸泡水160度高温30分钟不掉色!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打印螺纹

不适合打印普通的M3,M4螺纹。

尼龙属于强度不高的材料,打印出来的螺纹没有什么强度的,拧几次就坏了。

还是使用自攻螺丝,或拿回来自己攻丝。

网友:
早期打了一批白色的,太阳一晒就废了....哎,损失大几千啊!换尼龙就好了....不过还得长时间观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