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SOP8之类封装的8脚单片机不缺货?

楼主(2021-05-10):
如题,帮客户做个小产品。  有两三个IO都可以了。 用SOP8的。

之前用过STC15系列的。

现在各种缺货, 不知道还有什么型号的不缺?  能稳定供货的。

网友:
STC 的不是说不缺货吗

网友:
量少的还可以找找,量大的先缓缓再定方案

网友A:
五一前刚问了一家炒辉芒的,FT60F211,他们还有货,但是单价1.9元,涨价7倍,可能还算良心吧。现在不知道。

网友B:
沁恒的CH552E, MSOP10封装,一块多,有USB。再便宜的就是各种山寨PIC了~

网友C:
HK32F030M ,SOP8 封装,有开发板。IC现货我还有百来K,需要? 价格美丽!!!

网友:
量小的这边可以开发出货,量大的就没办法了,现在没有不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沁恒的CH552E, MSOP10封装,一块多,有USB。再便宜的就是各种山寨PIC了~

现在还有这么良心价的芯片?

网友:
flash无要求?最近在转型九齐,1块内还有

网友:
应广的SOP8,代理商发信息来说,可以发程序给他,有少量的货,大量没有.价格7毛钱.
空片一律不出,怕抢货.

网友:
95F212K 需要不。我有,例程这些都有。比较冷门芯片  95F223K等都有

网友D:
时隔一个月,我今天再次订到1K某原点的芯片,SOP8 2K 128RAM 256EEPROM。虽然知道某原点卖的是某芒微的芯片。感觉真的是良心供应商。其它地方,某芒微对应的型号都报1.8的时候。他竟然只是涨了30%不到,现在竟然还能买到几毛钱的芯片,我简直是不能置信。但他是无现货,排队等一个月左右。纯属交流,绝不是帮他打卡,一毛广告费也没给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时隔一个月,我今天再次订到1K某原点的芯片,SOP8 2K 128RAM 256EEPROM。虽然知道某原点卖的是某芒微的芯片 ...

粤原点还能搞到?我春节前找淘宝一个辉芒微的买,说说排队,直接没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粤原点还能搞到?我春节前找淘宝一个辉芒微的买,说说排队,直接没影了。 ...

对,辉芒的代理我也排队了。但从来没联系我。某原点我排了2次1K的(我本身用量不大),每次都是一个月左右就主动联系我了。价格也只是稍微涨了点。感觉在目前的情况下已经是良心价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一前刚问了一家炒辉芒的,FT60F211,他们还有货,但是单价1.9元,涨价7倍,可能还算良心吧。现在不知道。 ...

有精力闲情的话,可以跟辉芒那边投诉一下,这家被投诉多了,辉芒那边肯定会去打听是哪家代理把货给贸易商或者代理自己炒货。

重罚是肯定的,辉芒是非常讨厌这种炒货行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辉芒的代理我也排队了。但从来没联系我。某原点我排了2次1K的(我本身用量不大),每次都是一个月左右 ...

那某原点还真的不错了,这年头能把持得住的供应商很少了,以后别的低端产品可以考虑跟他们合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辉芒的代理我也排队了。但从来没联系我。某原点我排了2次1K的(我本身用量不大),每次都是一个月左右 ...

排队要先给订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排队要先给订金吗?

要啥订金?就报个名。我反倒希望先交点订金给他,交了订金他就得按时给我货,没交订金就只是口头承诺,什么时候给货全凭人品。

网友G:
打个广告,有6脚的OTP几百K,用的话要改板,出完不再有,有用的上的联系我

网友:
STC15   SOP8  还会有到货的
现货是STC8G1K08-36I-SOP8
STC15F104E-35I-SOP8 这个也有现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K32F030M ,SOP8 封装,有开发板。IC现货我还有百来K,需要? 价格美丽!!!

怎么联系~

网友:
一般代理不会乱套,都是外面在炒价格。STC是例外,价格涨了好多,人家有货,没办法。

网友:
马画疼号:三一58598521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个广告,有6脚的OTP几百K,用的话要改板,出完不再有,有用的上的联系我 ...

九齐的???

网友H:
最近用了 不少新唐的,供货相对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沁恒的CH552E, MSOP10封装,一块多,有USB。再便宜的就是各种山寨PIC了~

他家的芯片用着没什么问题,但是规格书实在不敢恭维,非常简略,而且寄存器命名也没什么规律。很多地方都需要自己去摸索。另外这颗芯片的PWM和USB不知道是不是有冲突,只要一开USB,PWM死活没输出,也有可能是我程序有问题,未知,项目完成就没有仔细去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近用了 不少新唐的,供货相对要好些。

新唐的供货好?看来我们找的是假代理商,都没货,价格还挺高。

网友:
为了防止炒作,现在许多供应商要求提供代码,给你写死了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HK32F030M ,SOP8 封装,有开发板。IC现货我还有百来K,需要? 价格美丽!!!

什么价格?

网友:
批量,未税3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