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CM4简介

楼主(2021-05-10):
先简单介绍一下树莓派CM4,已经知道的坛友可以略过

CM4可以看成是树莓派4的核心板(或者SoM,System on Module),尺寸小巧,板上集成了处理器
Broadcom BCM2711、内存、eMMC和供电系统。这个模块可以让设计人员非常方便的把树莓派硬件
和软件集成到系统里。
主要特性:
•Broadcom BCM2711, Quad core Cortex-A72 (ARM v8) 64-bit SoC @ 1.5GHz
•Small Footprint 55mm × 40mm × 4.7mm module
        ◦ 4 × M2.5 mounting holes
• H.265 (HEVC) (upto 4Kp60 decode), H.264 (upto 1080p60 decode, 1080p30 encode)
•OpenGL ES 3.0 graphics
•Options for 1GB, 2GB, 4GB or 8GB LPDDR4-3200 SDRAM with ECC
•Options for 0GB (CM4Lite), 8GB, 16GB, or 32GB eMMC Flash memory
        ◦ Peak eMMC bandwidth 100MBytes/s (four times faster than previous Compute modules)
•Option (see Appendix B) for certified radio module with:
        ◦ 2.4 GHz, 5.0 GHz IEEE 802.11 b/g/n/ac wireless
        ◦ Bluetooth 5.0, BLE
        ◦ On board electronic switch to select between PCB trace or external antenna
•Gigabit Ethernet PHY supporting IEEE 1588
•1 × PCIe 1-lane Host, Gen 2 ( 5Gbps )
•1 × USB 2.0 port ( highspeed )
•28 × GPIO supporting either 1.8v or 3.3v signalling and peripheral options:
        ◦ Up to 5 × UART
        ◦ Up to 5 × I2C
        ◦ Up to 5 × SPI
        ◦ 1 × SDIO interface
        ◦ 1 × DPI (Parallel RGB Display)
        ◦ 1 × PCM
        ◦ Up to 2× PWM channels
        ◦ Up to 3× GPCLK outputs
•2 × HDMI 2.0 ports (up to 4Kp60 supported)
• MIPI DSI:
        ◦ 1 × 2-lane MIPI DSI display port
        ◦ 1 × 4-lane MIPI DSI display port
• MIPI CSI-2:
        ◦ 1 × 2-lane MIPI CSI camera port
        ◦ 1 × 4-lane MIPI CSI camera port
•1 × SDIO 2.0 (CM4Lite)
•Single +5v PSU input.

相比前代模块,CM4接口的改进主要是增加了第二个HDMI、PCIe和以太网接口。

CM4有32种型号,有各种不同的内存、eMMC和是否有无线的配置组合,以适应不同场景需求。

CM4产品生命周期很长,将生产到2028年1月(Compute Module 4 will remain in production
until at least January 2028)。

先简单介绍这些,主要是让大家对CM4有个初步印象;更详细的资料可以看附件(product brief
和datasheet),也可以直接访问树莓派CM4产品网页:

https://www.raspberrypi.org/products/compute-module-4

网友A:
一直想搞一块,还没有出手,支持!

网友:
我以为 cortex-m4

网友B:
我给领头人补充提供一下资料

网友:
树莓派CM4 相机

网友C:
没有USB3.0 接口??

网友:
这是CM3,CM4不用内存插槽,改B2B插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USB3.0 接口??

看了一下资料,USB 3 需要外挂 H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搞一块,还没有出手,支持!

如果说树莓派是初学者、儿童和业余玩家非常好的玩具,
那树莓派计算模块就是电子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的好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给领头人补充提供一下资料

感谢!稍后我们会专门开贴汇总一下有意思的树莓派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USB3.0 接口??

跟树莓派4B不一样,cm4没有USB3.0,只有一个USB2.0

树莓派4B的USB3.0是VLI805从PCIe转换而来

CM4如果需要USB3.0,需要设计者自己来设计

网友D:
这个跟树莓派4B有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树莓派4B有啥区别?

4B是个完整的产品,开箱就可以用;4B的设计不一定完全符合特定场景和需求
CM4是一个核心板,插在底板上面才能使用;底板完全可以按照实际需求进行设计

4B对外提供GPIO、USB和网络接口,PCIe在板内被占用了,没有引出(先前有人通过拆掉4B的USB3.0芯片hack出了PCIe)
CM4除了上述接口,还提供PCIe,所以更像一台电脑了

4B没有eMMC支持
CM4可选配eMMC

4B主要面向用户和爱好者
CM4面对设计人员、开发者,给嵌入开发提供更多便利、更多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跟树莓派4B有啥区别?

举两个例子来说:

假如有个应用需要使用PCIe设备,那4B不合适,CM4或许可以支持;

假如有个应用在体积或者结构上有要求,如果说4B跟其他电路的连接不够优雅,那CM4的板对板连接器或许更合适一些

网友E:
我刷了安卓11系统 非常稳. 很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刷了安卓11系统 非常稳. 很好用

大神如何刷安卓11,有教程地址吗?

网友:
关注  看lz的规划

网友:
CM4用在工业控制器上稳定性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神如何刷安卓11,有教程地址吗?

https://konstakang.com/devices/rpi4/LineageOS18/

直接下载img镜像刷入TF卡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树莓派4B不一样,cm4没有USB3.0,只有一个USB2.0

树莓派4B的USB3.0是VLI805从PCIe转换而来

开源平台有扩usb3的意向吗? 看简介PCI-e上扩展的接口有点多哦!

网友:
是要支持一下

网友:
“1 × PCIe 1-lane Host”

CPU设计PCIe不可能只设计一条lane吧,,是CM4没引出来吗?

网友:
这个是我们开的模具 ,前后花了多少了半年时间 20万左右的研发成本吧。加油…

网友:
我比较关注CM4支持的系统,目前只有linux和安卓吗?能否支持VxWorks或者直接windows之类的?

网友:
玩Windows估计的话估计参与的人会少很多

网友G:
CM4功耗怎么样?电池供电适合吗?

网友:
跟大神一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G:
CM4功耗怎么样?电池供电适合吗?

不合适   就是个小电脑

网友:
可以接sata硬盘做nas吗?

网友:
这个相机看着不错哦,只是CM3,有CM4了吗?

网友:
有更新么?好像没动静了

网友:
最近正要了解CM4的东西,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为了这个项目,特意充了会员, 不要让我失望啊

网友:
牛人,这个是产品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https://konstakang.com/devices/rpi4/LineageOS18/

直接下载img镜像刷入TF卡就可以用.

这个版本的Android的蓝牙和wifi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版本的Android的蓝牙和wifi可以用吗?

可以,点开下面有介绍

网友:
有什么项目计划?有什么地方在更新

网友:
请教楼主,CM4能否用在工业场景上?EMC能过几级?

网友(2021-07-07):
这个项目没反应了?

网友I:
楼主,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带emmc的,如何把系统刷进去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带emmc的,如何把系统刷进去呢?

我的帖子 有写CM4的系统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帖子 有写CM4的系统刷写

感谢指导,这就去看看

网友:
楼主,最近想用4b播放4k的mkv视频,但是vlc显示黑屏,这个有办法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