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速度的话,是否好点的单反相机能比工业相机成像更好?

楼主(2021-05-10):
应用背景: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9632-1-1.html

我觉得专业相机的技术含量肯定比工业相机高多了,单看光学镜头就比工业相机复杂太多了
如果不要速度的话,我搞台好点的单反相机,是否能达到不错的效果呢?
有没有了解的坛友,请大家分享一下经验,非常感谢!
我看到有人还写过专利,用单反相机替代昂贵的工业相机来用,虽然被驳回了,但至少提供了一种思路

网友A:
应该是数据接口实时与控制器交换没有工业相机方便,就成像效果来说,我也觉得单反的效果要好。

网友:
镜头畸变单反比工业相机好很多,实时接口要么usb,要么hdmi输出接采集卡

网友B:
估计好1万倍。

工业相机只是应用于特定的工业场合,并不是追求图像质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好1万倍。

工业相机只是应用于特定的工业场合,并不是追求图像质量的。 ...

谢谢提供建议,那我就买单反回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数据接口实时与控制器交换没有工业相机方便,就成像效果来说,我也觉得单反的效果要好。 ...

刚看过个视频, SONY 新出的 A1 支持实时传输拍完的照片,通过网口,走的 FTP 协议,机身价格四万多
机身价格一万多的 A7 都没给配备这个功能,只能批量传输,不能拍一张传一张,也没网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建议,那我就买单反回来测试

佳能高端单反都可以使用电脑控制拍摄,并且实时将图片传到电脑上。(使用佳能USB连接线,有些可以使用WiFi)

你二次开发,搞定软件就行。

网友:
工业相机的应用场景是 不丢帧 帧率高  分辨率低

网友:
不要求速度,扫描仪不好吗,电影投影机镜头投影到扫描仪平面就行了,成像面积够大。

网友:
有一种假的sd卡可以插在单反相机的位置
佳能eos单反可以刷magic lantern开源系统,usb控制和传输。
国外有一些交通违法抓拍用这个做的

网友:
工业相机分 cmos和ccd ,cmos是高速的,ccd类似手机单反

网友:
肯定是单发效果好。

网友C:
一般工业相机成像质量和快门速度是弱项
不能用这个鸡肋和其他产品作比较
用美帝特警的颜值和小鲜肉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佳能高端单反都可以使用电脑控制拍摄,并且实时将图片传到电脑上。(使用佳能USB连接线,有些可以使用WiF ...

是的,谢谢坛主建议
我买了佳能的EOS 5DSR,配了50mm定焦镜头,实际效果只能试试看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工业相机成像质量和快门速度是弱项
不能用这个鸡肋和其他产品作比较
用美帝特警的颜值和小鲜肉比较{:lo ...

你觉得用5000万像素的单反,一张照片,能不能把60寸 4K液晶屏的全部RGB像素排列拍清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坛主建议
我买了佳能的EOS 5DSR,配了50mm定焦镜头,实际效果只能试试看才知道了 ...

佳能有电脑软件, EOS Utility 和 EOS Webcam Utility, 支持电脑控制调焦、拍照, 但不清楚是否支持二次开发。

但是你要用单反检测液晶屏坏点,这个可行性是存疑的,主要几点:
1. 据我了解的液晶面板检测设备, 普遍使用的是16K线阵相机, 即横向分辨率16384, 而你选的EOS 5DSR只有5千万像素, 即画幅只有8688 × 5792, 远不如线阵相机
2. 线阵相机成像时,产线不需要停线, 而采用单反相机检测,要么检测时间歇式停线,要么外加机械手抓取
3. 线阵相机可以通过调节镜头,保证全部像素均用于液晶屏成像, 而单反相机的感应器长宽比是固定的,比如佳能这个是3:2, 用于16:9的面板检测,会有很多的像素浪费

网友D:
我觉得专业相机的技术含量肯定比工业相机高多了,单看光学镜头就比工业相机复杂太多了

单反相机的成像质量肯定高于工业相机,但两者使用的场景不同,无法相提并论。
比如液晶屏检测, 产线上光照、距离固定, 并且现场还可以配合相机做光照调整, 至于成像质量、显色性对于液晶屏检测并不重要,可以现场标定。
你要明确: 产线上相机的作用不是要你给液晶屏的显示效果打分, 而是要判断液晶屏是好的还是坏的即可。

网友:
相机只是视觉检测系统上的一个部件,简单用单反替换不太可行,实时传输(考虑无损或压缩)光学系统参数,像元尺寸等等都不一定合适的

网友:
工业相机和单反追求的指标是不一样的,工业相机更多的是统一的协议,接口以及高速特性,特别的光学分辨率以及针对某个色谱的镀膜、成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反相机的成像质量肯定高于工业相机,但两者使用的场景不同,无法相提并论。
比如液晶屏检测, 产线上光 ...

我这个效率这些还不是最主要,主要还是实现功能
我想到个更大的问题是,相机拍屏幕,会产生莫尔条纹,这个在工业上是什么解决的,您了解吗?

网友:
镜头用 显微镜效果的 微距镜头, 至少RGB像素能清晰的辨识,   一张照片拍不了60吋,  那就分区域多拍几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效率这些还不是最主要,主要还是实现功能
我想到个更大的问题是,相机拍屏幕,会产生莫尔条纹,这 ...

摩尔纹消除简单, 旋转相机的角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