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如何在编辑器中突出显示相同的变量?

楼主(2021-05-10):
如图所示

双击一个字符时,相同的字符并不会像VisualStudio等其他高级点的编辑器一样高亮显示。
有什么方法设置一下能使其高亮不,或者有什么替代方案呢?

PS:目前我所能想到的替代方法使用notepad++打开Keil的项目,好歹看代码舒服点,就是变量不能跳转到定义。
如:

想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感谢。

网友A:
一直都有吧,不用配置吧用的版本是MDK5.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有吧,不用配置吧用的版本是MDK5.34,

谢谢! 我的版本是5.14,用来挺久,看来要换版本了

网友B:
用 source insight 4.0 吧,在你要的功能点上,完爆 note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source insight 4.0 吧,在你要的功能点上,完爆 notepad++。

嗯嗯谢谢 这个可以一试!

网友C:
Keil5.  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5.  太慢了

不知层主有什么更好的推荐,谢谢啦

网友D:
VS CODE 也不错啊,有keil 插件
当然最好的是SI4.0.

网友E:
keil最新版有,可以高亮显示同一个单词。但是我配色导致高亮不明显,然后现在不知道在哪改配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VS CODE 也不错啊,有keil 插件
当然最好的是SI4.0.

谢谢,看来大家还是更多推荐source ins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E:
keil最新版有,可以高亮显示同一个单词。但是我配色导致高亮不明显,然后现在不知道在哪改配色 ...

多试几套配色方案试试呢

网友:
有的配色是可以高亮的很明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keil最新版有,可以高亮显示同一个单词。但是我配色导致高亮不明显,然后现在不知道在哪改配色 ...

Edit > Configuration... > Colors & Fonts > All Editors > Text Selection
不过还是推荐用 SI 4.0 编辑阅读, MDK 只负责编译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keil最新版有,可以高亮显示同一个单词。但是我配色导致高亮不明显,然后现在不知道在哪改配色 ...

keil垃圾功能,arm的就是低亮,51的还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Edit > Configuration... > Colors & Fonts > All Editors > Text Selection
不过还是推荐用 SI 4.0 编辑 ...

代码阅读我是用SI,但是写代码就是keil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代码阅读我是用SI,但是写代码就是keil

代码的写跟读,这两个动作,不应该是紧耦合的吗?

网友F:
推荐VSCode+EIDE插件,可以直接调用MDK编译,无需来回切换。也支持在线调试。当前支持的平台和编译器如下:
https://docs.em-ide.com/

不够丰富的话再试试VSC+PlatformIO,支持的平台更多。就是网速有点卡。
Platforms: Atmel AVR, Atmel SAM, Espressif 32, Espressif 8266, Freescale Kinetis, Infineon XMC, Intel ARC32, Intel MCS-51 (8051), Kendryte K210, Lattice iCE40, Maxim 32, Microchip PIC32, Nordic nRF51, Nordic nRF52, NXP LPC, RISC-V, Samsung ARTIK, Silicon Labs EFM32, ST STM32, ST STM8, Teensy, TI MSP430, TI Tiva, WIZNet W7500

Frameworks: Arduino, ARTIK SDK, CMSIS, ESP-IDF, ESP8266 RTOS SDK, Freedom E SDK, Kendryte Standalone SDK, Kendryte FreeRTOS SDK, libOpenCM3, mbed, PULP OS, Pumbaa, Simba, SPL, STM32Cube, Tizen RT, WiringPi, Zephyr 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VSCode+EIDE插件,可以直接调用MDK编译,无需来回切换。也支持在线调试。当前支持的平台和编译器如下: ...

谢谢,不过VSCode加插件竟然也不支持32,下面给人感觉麻烦点,也网速慢,我还是直接用uVision Keli最新版的试试。

网友:
source insight小巧好用

楼主:
装了V5.34,以前的配色方案用不不了了

楼主:
直接替换会用不了,不过我把它放在原来配色方案的最后一行后又可以了哈哈~

感觉还不错~

楼主:
实现:
把这个文件替换掉原来的配色文件就可以了,现在配色文件名变成了 global.prop.def

如果是其他版本的话可以试试我这里的两种配色方案,感觉都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