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电动单车是停在室内或室外?

楼主(2021-05-11):
电动单车(包括电动摩托)自燃率很高。尤其充电期间。
电动单车的锂电池着火起来,火势很猛、烟雾有毒。

按安全规定,电动单车是不允许推进房子里面的。

但我认为没有几个小区会有专门停放电单车的地方,更加不会提供充电的地方。

请有电单车(或电摩托)的投票。没有的请不要投票。

阳台(或类似)比较特殊。 我的电单车停放和充电都是放在阳台的。由于阳台开放、跟客厅有厚玻璃隔离,万一锂电池着火,也远比在室内安全。所以选项里我单独将阳台列出来。
单选投票, 共有 263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我住的小区有好多个电单车充电的地方,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停
(我自己的电单车停在充电的地方一年多了,有机会去看下还在不在,上一年疫情的时候放哪里没有动过,后面冲不进电了就不理它了)
充电就是那种扫描的,停就有远近看抢位置了,没公德心的就停路边了
今天不是有个电车在电梯里面怎火了,想想都害怕

楼主:
我是充电和停放都在阳台。

其它人都停在室外?条件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住的小区有好多个电单车充电的地方,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停
(我自己的电单车停在充电的地方一年多了,有机 ...

充电需要付费吗?付费每次可以充电几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需要付费吗?付费每次可以充电几小时?

看钱给多少的,一般4小时起,你给得多就很长很长了
以前是投硬币,现在是扫码的
投硬币的是1块  4小时,扫码我就没有冲过(因为我电车电池坏了)

网友B:
小区地下车棚有充电,充电的话,停车费一月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区地下车棚有充电,充电的话,停车费一月30

不充电就免费?

怎样控制你能充电?

网友B:
不充电,15元。有保安负责登记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充电,15元。有保安负责登记收费

非业主,充电60,不充电30

楼主: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14S锂电车

网友:
我们小区有专门的电动车车棚,免费放置电动车、自行车、摩托车,一般每一栋楼一个车棚。车棚内有扫码充电的插排。
我一般是在室内充电,车棚放置。

网友:
放自家门口的,车子是可折叠的代驾助力车,小不占地方。

网友:
我住二楼,所以,可以自己拉一条长线给电动车充电。
坚决不弄屋里来。

网友:
我有1楼地面的自行车车库,电动车停在里面充电,存放一般也是车库。

网友:
我的是在室内,因为我是用的铅酸电池

网友:
另外:我买了多辆电动车使用,都是铅蓄电池的,从来没有过电池和充电器着火的情况。
有的劣质铅蓄电池充电器,甚至连电源保险丝都用导线代替了,这种充电戚可能引起着火。
如果买合格的优质充电器的话,铅蓄电池电池不会着火的吧? 有过电池充电膨胀的情况。

对于锂电池电动车,性质区分有三元锂,磷酸铁锂;组成区分大单体和小单体的。相对来说大单体和磷酸铁锂 的安全高一点。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实际情况,电车锂电池组安全性和铅蓄电池是不能比的,锂电池组不可避免有可能会短路起火,就连某斯拉等汽车锂电也可能起火。且一旦起火不可控。

所以电车还是用铅蓄电池,安全性高。

网友:
我们小区电动车有专门停放位置,停放位置有插座可以充电,每个月30块钱包月含保管费。

网友:
需要充电的时候就弄到楼上,平时在室外放着,室外能找空位置停下车子,但是无法充电
所以一直没有买锂电池的电动两轮,感觉不够安全
一直用的铅酸电池的电动车,沉点就沉点,电池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
我们小区是扫码充电,1块钱4个小时,但是电瓶车的数量远大于充电桩的数量,大量不充电的车占着位置,导致需要充电的找不到位置。

网友:
没买过也没骑过电动车

长路开车,上班单车,休闲靠走

网友:
我们小区是直接在地下室。

现在新一点的小区,也都是在地下室。地下室也提供充电的微信支付系统。

网友:
最开始小区也搞过电动两轮的充电区,但是不自觉的太多了,物业又不愿意放人过去管理,能充电的位置往往停着不充电的车子,慢慢的大家就习惯推车上楼了,楼下仅仅放车子
其实我倒是希望楼下能充电,不用推车上楼了,上班地方不远,开车不好找车位,所以电驴子反而是最方便的
最烦的就是每天早上上班等电梯,一梯上两到三个电车,基本上就没空了,而且有人的时候还不好意思往上推车,所以都要等很久才能下去

网友:
上班地方肯定是室外充电(有遮阳棚)。

住商品房都是靠近人行道有自动断电的露天充电桩,只是价格不太美丽。地下停车场也有充电桩,但是门票为30块钱一个月的管理费和15块钱的自费门卡,不如停露天不收钱。

可惜的是没有汽车充电桩,不然五菱miniEV就很香了。

网友:
我们小区地上有放电瓶车的位置,也能充电,就是有时候抢不到充电位置。
充电挺便宜的1块钱4小时,大功率的3小时;可以买电子卡7块钱有效期7天可以充15次(每次充满为止),像我家3辆电瓶车的也足够用了。

网友:
我之前是拿到地下室充,后来小区安全检查物业建了充电棚,从来不敢拿到屋子里

网友:
有车库,停室内,以前铅酸电瓶,这东西不会着火,铅酸电瓶不行了自己换的磷酸铁锂电池组,这个比三元锂安全很多

网友:
我们小区有电动车停放和充电的地方(带顶不会淋雨),每个位置一个插座,业主有张卡的,不冲停着不收钱,充电刷卡 4小时1元,计算到半小时,充满电会自己停掉,算比较良心的物业了。

网友:
看着怕怕的,不敢放进屋内充电,楼下有充电的地方,就是位置比较紧张,0.5元每小时,

网友:
我们小区不大,有单车棚停车,加划分的一片区域停单车。充电是在其他区域,只有10个充电位,是按电量时长收费的150瓦及以下0.4元/小时,151瓦到300瓦0.5元/小时,301瓦到500瓦0.6元/小时,501瓦以上0.8元/小时,例如4小时总电量为300瓦,最后结算为2元。充电有点贵,所以有些邻居拿电池会推车回家充电的。停车的基本都是停在外边。因为充电桩费用有点贵,再加上充电位不够用,正在计划引进另外一家的充电桩。

网友:
我们楼一层是架空的,也有充电位。所有电动车都停一楼架空层

网友C:
小区负一层是电动车停放层,有扫码付费充电口,但是是按时间计算的,对充电电流小的设备超级不划算。公司楼下也有,更黑

网友:
都停在地下,住过四五个小区都是有专门停电动车的地方,同时有付费充电插座。

网友:
上海很多小区都有专门给电瓶车充电的地方,通过智能充电设备管理充电,我们小区是按照充电时间计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区负一层是电动车停放层,有扫码付费充电口,但是是按时间计算的,对充电电流小的设备超级不划算。公司楼 ...

我们一样的

网友:
我们小区地下室有专门停车和充电的地方,一个硬币充5小时,电池基本能冲到80%左右

网友:
充电停车都在地下车库

网友:
这个情况还是很危险的,在电梯里,电动车突然起火,6个人关在电梯里烧.
现在深圳出台了不能带电动车和电池上楼,以前我看见电动车进电梯也一起进去了,以后还是要提醒一下.或等下一次电梯.

网友:
应该再开个贴,调查下用的什么电池?

网友:
公司有个专门停电动车的地方。

网友:
停车免费,有个车棚专门放电动车,充电都是扫码充电,0.5元/小时,我咸鱼买了个3A充电器,原装的是1.8A,这样就快了很多,2块钱,4个小时足够充满了,

用原装的充电器,估计6个小时都充不满。

网友:
小孩玩的平衡车也有这种风险

网友:
铅酸电池,有和自行车混用的车棚。充电时室外无车棚,地下室窗户出充电器出来的低压线接到电动车,窗子关闭,下雨也充。

网友:
小区有专门自行车和电动车停车房,里面大概有10个猛犸充电插头,扫码就可以充电

网友:
我的放在工作室内充,LP的停车场充,都是用铁锂电池

网友:
小区提供地下空间停放和充电, 收费, 但是基本是倒贴钱

网友:
我把家里的电车的充电器都换成质量好的充电器了,电池要么是铅酸的,要么是自己改的钛酸锂电池,安全性很高。

网友:
我们小区电单车是绝对不允许进楼的。
专门在露天游泳池旁边设置了一个停电单车的棚子,可以充电,但怎么收费的由于我没有电单车不清楚怎么收费。

网友:
小区有电动车停放点,办卡自动化出入,充电需要扫码付费,自行选择充电时长,时长不同收费不同

网友D:
现在都商业化充电棚,充满自停,我小刀60v小龟王一周差不多冲一次,先垫付六块钱,充满停了一般退3块左右,还是不错了,充电时间8小时左右。

网友:
单位室外可以充,周末偶尔用路边的投币自助充,就是贵,一元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商业化充电棚,充满自停,我小刀60v小龟王一周差不多冲一次,先垫付六块钱,充满停了一般退3块左右, ...

就是怕充满自停故障,继续充电导致着火,所以才需要设置时间。

网友:
我这个小区用的扫码充电还是比较方便,有200多个扫码充电插座,基本每台车都能充上电。。。

使用这个天天充电小程序。。。

用户协议中还有个赔偿信息

网友:
我看到的小区基本都有专门停电动车的地方或车库,只是嫌麻烦拿车走太远,所以都爱停在自家楼下。楼道或路上。

网友E:
停外面,充电在室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停外面,充电在室内

充电的时候最危险。充电应该室外或阳台。

网友:
小区物业指定电瓶车停放处,20元一月,有门禁,里面有充电的,装了一排。可投币,可以微信扫码支付。扫码的如果提前充完,或是提前自己拔了,或是插头松了什么的,都会退钱到手机里。
不过还是有个别电瓶车停在楼道里,从家里拉线下去充。

网友:
每栋楼下架空层有扫码充电,物业有张贴条幅禁止电动车进单元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的时候最危险。充电应该室外或阳台。

也是停外面,没电了放屋里充电,充电会用定时插座,电基本没了会点6个小时,一般就是4个小时。小区没有统一充电的地方,连个棚都没有,虽然在二楼,但拉线下去麻烦,物业也很快就会找上来。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深圳全部是停室外,有专门充电的地方

网友:
室外有一个车棚可以充电,但是只能停十几辆车,我有个储藏室,都是停在储藏室里面充电的

网友:
我只有人力单车,来看下投票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怕充满自停故障,继续充电导致着火,所以才需要设置时间。

充满自停这个应该看充电器的吧,充电桩是2分钟内没有用电就自动断电

网友:
我的是在室内,因为我特意买的的铅酸电池电动车。

网友:
一直用铅酸电池,有位于地下半层的储藏室,直接停里面充电,也配了充8个小时自动停电的插座。

网友:
停在室内一楼充电,铅酸电池电动车。2楼吃饭,3楼房间。

网友:
小区有一个区域是专门停电单车,里边有充电桩专门给电单车充电的。充不充电都要停里边,不准停其他地方。

网友:
小区有专用非机动车室内停车区

网友:
停在室内充电。

网友(2021-06-10):
我是停放、充电都在室内,所以只用铅酸电池。

网友:
我换车淘汰下来的手动档车,我老婆不愿意开,宁愿骑电动车,所以我又买了台电动车,但我特意买了铅酸电池,放在室内充电。

网友(2021-08-23):
深圳城中村,室外专门集中充电,7毛每小时,贵啊

网友:
小区在室外建了专门充电的场所,充电也很便宜。物业总算办了一件好事

网友(2022-01-01):
我的小区基本上每家都有一个储藏室,面积不大。大家都在自己的储藏室内充电。储藏室有防火门,也不是很担心起火。大不了就是把自己的烧了,不会祸及邻居!

网友:
深圳这边大多地方都是免费停。 不强制充电, 充电是1元两小时, 2元四小时, 3元六小时, 4元八小时。

网友(2022-02-07):
充电在外面充,放在外面用车罩罩着电动车,不然太多灰尘、又下雨

网友(2022-07-06):
停地下车库,有专门充电的地方,1块钱充4小时

网友:
小区地下室有充电桩,统一放在地下室,放在上面会被保安拖下去,投硬币,一块钱5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