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物用品线路板防尿怎么处理

楼主(2021-05-11):
群里有没有做宠物用品的?目前三防漆没作用,客户手里1-2个月就坏了,都是被尿腐蚀了。要和洗衣机一样,用硅胶灌封吗

网友:
聚氨酯或者环氧灌封。 或者三防漆多涂几遍。喷涂肯定不行的

网友:
环氧很容易搞坏电子器件,还是得聚氨酯或者硅橡胶有弹性的

网友:
建议用UV 胶水,成本高一些,可靠性高,可以封住线材
,根本解决方案,外壳加密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