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大家都在玩网红CM4,我也做了一块扩展板

楼主(2021-05-11):
        最近设计了一版基于树莓派CM4的扩展板,树莓派CM4有一路PCIE接口,可以好好利用这个接口,同时还有千兆以太网,目前呼声最高的扩展固态硬盘(NVME SSD),如果PCIE直接挂在SSD上,那么其他资源就没法发挥最大的优势。所以采取了以下的资源扩展方式。

  CM4扩展之后,有8路USB3.0,同时也支持了4G和NVME SSD,在细节方面,增设了树莓派一键开关机电路,比较友好地增加了可玩性。
板卡的尺寸12*12cm,PC的标准机箱  NANO-ITX。我们常用的232、485、CAN接口也是不能少的。这样的设计理念是满足了极客玩家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一部分拿来做实际项目的工业控制场合的用户。
板子正在贴片中,贴片完成测试看看,后期再开帖子更新测试的效果。

网友A:
这么多3.0,是准备当电脑用?

网友B:
红框的是内存卡座吧?如果要用4G的话,SIM卡插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3.0,是准备当电脑用?

多扩展USB 3.0  可以外接的资源就很多,用到USB的地方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框的是内存卡座吧?如果要用4G的话,SIM卡插在哪呢?

SIM在TF卡的背面,顶层需要考虑信号走线、阻抗,实在没地方挤了,只好放在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扩展USB 3.0  可以外接的资源就很多,用到USB的地方比较多

usb3稳定性稀烂,还不如用pcie hub扩展出来几路pcie靠谱。。我这边usb3各种不稳定测试了几年现在全部回退到2.0了,宁愿上jpeg,h264压缩也不再折腾usb3了。

网友D:
楼主的板子做的很漂亮啊,是在嘉立创做的吗?这个选的是什么颜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3稳定性稀烂,还不如用pcie hub扩展出来几路pcie靠谱。。我这边usb3各种不稳定测试了几年现在全部回退 ...

现在好多视觉系统开始用安防摄像头来干活了,只不过要做一些简单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板子做的很漂亮啊,是在嘉立创做的吗?这个选的是什么颜色呢?

哑蓝  不是在嘉立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usb3稳定性稀烂,还不如用pcie hub扩展出来几路pcie靠谱。。我这边usb3各种不稳定测试了几年现在全部回退 ...

USB 2.0 我记得 CRC 很烂,接大容量存储设备数据量大时容易有错误,USB 3.0 和以太网的传输就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E:
USB 2.0 我记得 CRC 很烂,接大容量存储设备数据量大时容易有错误,USB 3.0 和以太网的传输就比较可靠

那是你的线太垃圾了。2块钱一条的稍微好点的线都爆打你的烂线。

网友F:
这是4层还是6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4层还是6层板

4层板子

网友G:
为啥不上PCIE 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不上PCIE Switch?

这个成本较高

网友G:
成本是有点高,但是相比收益还行吧,比如做个1转4扩展,就有4个独立的pcie x1 slot了,扩展性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本是有点高,但是相比收益还行吧,比如做个1转4扩展,就有4个独立的pcie x1 slot了,扩展性会好很多 ...

第一个版本做完后,下一个版本不考虑成本可以上这个PCIE Switch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版本做完后,下一个版本不考虑成本可以上这个PCIE Switch

观望有PCIe Switch的扩展板

网友H:
音频输入输出如何解决?
难道使用usb的声卡?
是否有i2s的接口可扩展?

网友:
工业应用,再加一到两个网口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音频输入输出如何解决?
难道使用usb的声卡?
是否有i2s的接口可扩展?

目前是USB方式,第二版会专门出一个定位家庭影音播放器的,把麦克风,音频输出都加上

楼主:
        补两张成品图片,开启调试模式。

网友I:
引用 楼主:
补两张成品图片,开启调试模式。

你这个蓝色pcb在哪家做的?

网友J:
usb3 hub用的哪家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蓝色pcb在哪家做的?

晶维鑫,做10片板子花了15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J:
usb3 hub用的哪家的芯片?

3.0 用的是VL817

网友K:
漂亮的主板,不知对外销售套件吗?

楼主:
哑蓝 是好看一丢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漂亮的主板,不知对外销售套件吗?

还在测试中,测试完成后有对外销售,可以私聊

楼主:
        刚刷完系统,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网友:
看着不错,但个人更喜欢精简,小小的那种!

网友L:
引用 楼主:
刚刷完系统,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楼主,进展怎么样?几天没消息了,大伙都很期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进展怎么样?几天没消息了,大伙都很期待啊

全部功能已经调试完毕 下周更新测试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功能已经调试完毕 下周更新测试帖子

好的,钱包已经准备好了,就等楼主的大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