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经典精密整流电路在小信号输入时副半周幅值变小

楼主(2021-05-11):
如图所示经典型精密全波整流电路,运放是用的NE5532,供电±15V,二极管是1N4148W,R1=R2=R3=10K,R4=R5=20K。
输入峰峰值1V以上时正负半周放大倍数基本一致,输入峰峰值0.2V时明显负半周放大倍数变小。
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各位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没用过,关注一下!请问这种电路对信号频率有要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关注一下!请问这种电路对信号频率有要求么?

频率有要求,看二极管和运放的了,我们只用50HZ的。

网友:
以前用的tl072没有出现这个现象,按道理说不应该啊

网友:
主要是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的影响

网友:
NE5532运放皇

山上的产品特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有要求,看二极管和运放的了,我们只用50HZ的。

是频率高一些好还是低一些好。例如1khz和50hz会有性能区别么?

网友B:
建议上传波形看看,输入负信号只有后面运放工作。

网友C:
是否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不够大对前级信号有影响?

网友D:
源 或者 电路中各器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频率高一些好还是低一些好。例如1khz和50hz会有性能区别么?

这个还没试,晚些时候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上传波形看看,输入负信号只有后面运放工作。

回去拍点照片再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不够大对前级信号有影响?

信号是信号源直接给的,用示波器量没啥问题,还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源 或者 电路中各器件有问题

我再测测,换换器件看看。

网友:
精密整流电路频率有限制,楼主的经典型在1M左右就失真严重,几十k以下问题不大

网友:
发波形图给大家看看更直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