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中解决No module named 'pymysql'的问题

楼主(2021-05-11):
1、首先找到Python.exe所在文件夹
        方法:开始-Python 3.8 -Python.exe 右键属性查找
2、在该文件夹下查找Scripts文件夹 执行cmd
        在cmd窗口中输入pip install pymysql (因为我之前安装过所以显示的是安装成功)

3、重启pycharm
4、file-setting-project 按照下图执行
5、重启pycharm,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是安装的环境和你是要的不是同一个环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