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STLINK插电脑时板子上非3.3V供电的器件还可以工作?

楼主(2021-05-11):
电路图已附上
3.6V电池供电,P1是电池插口,然后BATVCC是电池电压给NB-IOT模块供电,其他的MCU和别的模块是LDO转3.3V供电
现在情况是不接电池的话,用STLINK接到电脑上,STLINK有个脚是3.3V。板子上所有器件也都正常工作,3.3V供电的能工作还能理解,为什么NB模块是3.6V电池直接供电,但是不接电池只接STLINK的话也能工作呢?按理来说NB模块的电源端和3.3V也没接在一起啊。。求解!

网友A:
看6206的手册就知道了,里面有个二极管,会把VOUT的电送到VIN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6206的手册就知道了,里面有个二极管,会把VOUT的电送到VIN去

多谢,不过我3.3V从Vout到Vin的话供给NB模块中间经过二极管,但是NB模块的供电电压最低位为3.1V,这样我3.3V经二极管降压一下的话还能达到最低3.1V?

网友A:
标称最低3.1V,有可能2.7、2.8都能工作,只是参数不能保证,用表量一下是多少,让大家也都心里有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称最低3.1V,有可能2.7、2.8都能工作,只是参数不能保证,用表量一下是多少,让大家也都心里有个数{:lol: ...

刚测完,STLINK供电,NB最低能跌到2.2V。。在入网和传数据时候跌落大,总体来说在2.2-3.2之间浮动,大多数时间是2.5左右。
NB不工作休眠的话稳定在3.04V。
所以手册上给的3.1-4.2,典型值3.6V。。照目前来说2V多都还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称最低3.1V,有可能2.7、2.8都能工作,只是参数不能保证,用表量一下是多少,让大家也都心里有个数{:lol: ...

电池供电的话就很稳,3.65V基本不变,其他都是3.31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