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函数内部局部变量值改变,是堆栈溢出了吗?

楼主(2021-05-11):
最近在调一个程序,主函数内调用该函数,居然偶尔出现函数形参变量数值会自动改变,请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数组越界了?

楼主:
应该没有吧,可能是我调用函数过多吧

网友A:
这是51吧,莫非是寄存器组切换异常了?
中断里有没有正确切换bank?
没动bank的话有没有正确push pop?
其他地方意外改动bank配置了?

网友B:
以前在51上遇到过,堆栈溢出了,改大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51吧,莫非是寄存器组切换异常了?
中断里有没有正确切换bank?
没动bank的话有没有正确push pop?

这个类似51的,我在延时中中调用了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定义了较多局部变量,这个很可能造成了堆栈溢出了,删除掉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51上遇到过,堆栈溢出了,改大点就好了

应该就是堆栈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