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血压计)外接6V匹配电源(国产质量差)烧坏芯片,只能用AA1.5Vx4电池才能操作。

楼主(2021-05-11):
用电池很快就消耗掉要重新更换电池,内部主板外接电源电路都烧坏了(插上新外接电源都不能工作),所以用手头上的5VUSB充电器来改装6V输出给血压计作外接电源,只需要将输出端的然纳二极管是4.3V更换掉5.1V就可以输出6V超简单。

网友:
血压计的启动电流很大。用电源的话,至少要20W的才能正常。
另外这种rcc的充电器应该被淘汰了吧,现在几毛钱的充电器单芯片ic满大街了

网友A:
这类仪器,可以买可充5号电池,推荐宜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仪器,可以买可充5号电池,推荐宜家的。

原来世上是有这样1.5V  3400mWh(5号锂电池)的,但在香港什么都不好办(身边没有一切工具,也不能上网订购买),以上改装在地摊档用10元购买一支60W二手电烙铁才可以改装成功。

血压计都要安装上电池才能保持实时时钟有效地运作,不连接电池只单靠用外接电源是没有(年、月、日、时间)作记录的。

血压计最耗电是应用一个电机来操作的,但只需要6V 0.5~1A外接电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