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阳台的电单车着火,玻璃门会否被烧爆?

楼主(2021-05-11):
我广州小区,竟然没有提供电单车停车点。

我准备到12345政府热线投诉。

在小区提供场地之前,我家的电动车还是要停在阳台。

我在想,万一阳台的电动车着火,会否将玻璃烧爆?

我的想法是:电动车在阳台一着火,小孩马上通过电梯或楼梯撤退出去(阳台肯定不会影响到电梯和楼梯)。

大人留在房子里处理。

当然,阳台玻璃门是坚决不能打开,因为烟雾有毒。大人在房子里,将靠近阳台的可燃物搬走,就算玻璃被烧爆,火也烧不到房子里面。

我希望提前知道:玻璃会被烧爆吗?

如果提前往玻璃上(房子里面的那一面)淋水降温,会否有帮助,或更加容易爆?

网友:
烧了后泼水  骤冷骤热  不就会爆么

网友A:
公司防火门的玻璃,是双层堋玻璃,中间有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防火门的玻璃,是双层堋玻璃,中间有液体

我的肯定是单层玻璃,肯定没有液体。

楼主:
业主群很早就让管理处提供停车和充电位。

我们的1楼都是架空层,其实很有条件的。就是管理处不作为。

我刚才已经向广州12345微信公众号投诉了管理处了。

网友B:
浓烟的危害同样不小,需要防毒面具,
锂电池灭火降温很重要, 常规手段就是用水泡起来, 因此, 独立的电池比安装在电车里面的更容易处理. 至于到底需要多少水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灭火, 现在的消防部门也没什么高招. 只是大量喷水.

网友:
电瓶车进电梯危险

网友:
普通家用这种玻璃,应该都不会很耐高温,泼水热胀冷缩更是会爆裂。我现在房子主卧的窗户玻璃都因为太阳暴晒还是什么,自己裂了一条缝,懒得换了。

还是联合业主一起12345反应吧,之前大家不重视,趁现在电动车电梯着火的风头,大家肯定都很紧张,zf也紧张的,好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浓烟的危害同样不小,需要防毒面具,
锂电池灭火降温很重要, 常规手段就是用水泡起来, 因此, 独立的电池比安 ...

阳台让它烧光算了,不打算灭火,因为怕浓烟进房子。

大人留下来处理,是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防止玻璃烧爆了,火烧进来。

楼主:
看来要准备防毒面具。

N95口罩能抵挡锂电池毒烟吗?如果不行,求推荐。

网友C:
搞个厚铁箱,平时电池放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厚铁箱,平时电池放里面

电池在电动车里面,拆不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要准备防毒面具。

N95口罩能抵挡锂电池毒烟吗?如果不行,求推荐。

不能,要用带滤毒罐的,例如活性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要用带滤毒罐的,例如活性炭

具体3m哪个型号?最后京东自营有卖的。

网友E:
普通玻璃肯定爆,高铁风挡门防火玻璃满足15分钟燃烧不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3m哪个型号?最后京东自营有卖的。

这个可以吗?

有活性炭,但分量不多好像有点敷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玻璃肯定爆,高铁风挡门防火玻璃满足15分钟燃烧不爆

不停向玻璃淋水降温,有效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吗?

可以看一下消防用的,类似酒店里那种。
3m这种不耐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停向玻璃淋水降温,有效果吗?

家庭用玻璃基本是普通钢化玻璃,非双层夹胶玻璃,高温燃烧基本都爆;不停向玻璃淋水没试验过,估计还会爆(火势不大好点,火势大温差大容易爆)

网友C:
买可以拆电池的比较安全点

网友:
有利可图就行了。我们小区就是建了充电位,充电交钱。几方都认可。目前是电动车,也想将电动汽车也这么搞,画个亏区,统一充电。

网友F:
用夹钢丝的防爆玻璃,爆了也不会散。除非直接烧,否则玻璃不会烧化的。
我有套高层的,装修时有一个卫生间做了避难设计,外面的窗玻璃就是夹钢丝的防爆玻璃,钢丝是铸在玻璃内的。卫生间门是定制的钢结构防火门,以前自住时存有几箱矿泉水和几条棉质毛巾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可以拆电池的比较安全点

可以拆电池的更加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夹钢丝的防爆玻璃,爆了也不会散。除非直接烧,否则玻璃不会烧化的。
我有套高层的,装修时有一个卫生间 ...

不错,有个逃生房间。

为什么不购买一套可以将人安全的通过绳索滑倒地面的装置?

网友G:
平时不用电动车把保险丝拔掉,能不能提高电池安全系数。

网友H:
我觉得在阳台里面不放易燃物品,让在阳台外面慢慢烧完比较合适,玻璃碎就算了,人没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平时不用电动车把保险丝拔掉,能不能提高电池安全系数。

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在阳台里面不放易燃物品,让在阳台外面慢慢烧完比较合适,玻璃碎就算了,人没事就行 ...

玻璃碎了,就会烧到房子里面。

网友I:
买几条灭火毯就可以了,便宜好用。
万一起火,把毯子盖电单车上,让它慢慢烧,火势不会蔓延,不放心可以往毯子上浇水

网友:
淋水更容易爆啊,我前两天大意了,把一个玻璃锅盖烧完菜直接放水池冲洗,瞬间爆裂,玻璃渣子差点伤到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买几条灭火毯就可以了,便宜好用。
万一起火,把毯子盖电单车上,让它慢慢烧,火势不会蔓延,不放心可以往 ...

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平时不用电动车把保险丝拔掉,能不能提高电池安全系数。

一般都是电池组内部出问题。保险丝有用的话早断了

楼主:
已经买了消防面具和消防毯。

都不贵。

楼主:
消防面具使用前要拔走两个塞子。

我只看到猪嘴前面有一个,另外一个塞子在哪里?

网友J:
这个燃烧起火 一般是电池还是电路

网友:
还是深圳好,电动车和电池不能带回家。我们小区外有个单车棚可以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燃烧起火 一般是电池还是电路

电池。

网友:
用3M7502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浓烟的危害同样不小,需要防毒面具,
锂电池灭火降温很重要, 常规手段就是用水泡起来, 因此, 独立的电池比安 ...

目前确实是没有办法,电动汽车也是如此,只能大量水降温,等他自己不烧,少量水不起作用;

电单车电池,看他外壳能不能防护,电动汽车外壳是钢板,一般不会涉及到爆炸,只会一直烧,等到烧完或者大量水降高温,玻璃应该是可以承受得住的。

网友K:
我觉得放任火烧肯定不行,火有可能会蔓延到楼上,也可能蔓延到家里

商品房外面不都有消防栓吗?用水呲它 灭火,我觉得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放任火烧肯定不行,火有可能会蔓延到楼上,也可能蔓延到家里

商品房外面不都有消防栓吗?用水呲它  ...

阳台没有什么东西烧的,现在平时用灭火毯遮起来,肯定更加安全了。

就怕玻璃烧破,烧到房子里面。

网友:
锂电池的自然特性, 使得灭火和灭烟变成了两回事.
如果想要彻底灭火, 则不能使用灭火毯,灭火沙之类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会将电池和水阻隔开, 不利于电池降温, 电池不降温就会一直自燃.
因此, 如果是为增加逃生时间, 可以用灭火毯或者灭火沙将电池盖住, 可以降低浓烟和火焰喷射, 争取逃生时间.降低逃生的危险.
如果是为了灭火, 那就不能用灭火毯和灭火沙, 敞开的浇水, 明火灭了还要将电池泡在水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错,有个逃生房间。

为什么不购买一套可以将人安全的通过绳索滑倒地面的装置? ...

25层,没有胆量

网友L:
如果阳台有自来水管,可以引出一路水管 改造成烟感灭火,对燃烧的电池降温灭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25层,没有胆量

很安全的。有自动减速装置,闭起眼睛往下滑就行,会慢慢的滑倒楼下。25层楼也才75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阳台有自来水管,可以引出一路水管 改造成烟感灭火,对燃烧的电池降温灭火。 ...

这个意见很好。如果小区不能建立停车点,看来要安装一个消防自动喷水头了,68度就开始自动喷水。

网友(2021-06-13):
如果是锂电着火,不能用普通水灭火。

网友:
喷水会不会导致漏电(220V),导致人身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夹钢丝的防爆玻璃,爆了也不会散。除非直接烧,否则玻璃不会烧化的。
我有套高层的,装修时有一个卫生间 ...

牛逼,真有这么干的。以前听说过,工字钢在卧室搭地震避难间的,,,

网友:
为啥不能提前安装个喷水有喷水装置吗

网友:
有那种设定温度,自动喷淋设备。两路水管上去就行。还有楼上说的灭火毯。

网友:
普通玻璃不耐高温,绝对会爆,用石英玻璃可以耐高温

网友:
我的捷安特原装蓄电池用了6年....后面换的电池只能两年一换,铅酸的电池用原厂充电器,根本不用担心安全问题。只有锂电池需要严格注意.....

网友:
铅酸的是否不用担心,买铅酸的就好。

网友(2021-11-12):
锂电池组燃爆温度中心区能到1000度以上,喷射气体也能达到好几百度,现在磷酸铁锂的还稍微好点,三元更危险。反正再麻烦也不把锂电池组弄家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