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某鱼上卖的那种非晶逆变器出电压和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1-05-12):
如题,看见某鱼上有很多这种非晶逆变器的,这个是非法用的吗?那这个输出电压是多少?看了不少视频,好像工作频率在几十K,但是可以点亮那种1000W的灯管,这种灯管是消毒柜里的灯管吗?功率大的可以点亮三根以上,看了那个非晶环形变压器也没多大,工作电流上到50A以上,这个变压器能顶住那么大的功率吗?这种逆变器是否可以做为普通家用供电的逆变器,有没有人能提供相关资料?谢谢!

楼主:
来两个图片看下:

网友A:
某鱼卖家对用途闭口不谈,但我逛了好久发现这玩意是电鱼机,国家明令禁止的。
这玩意估计不能作为常规逆变器,老式的机子是纯机械触点的,新出的机子和逆变器差不多,但不能长期连续工作

网友:
前提是你的家用电器的50Hz的电源能不能支持这种高频逆变的输出!

网友B:
明明就是高压脉冲电鱼机,看来起名字很重要。

网友:
就是变压器用的非晶磁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鱼卖家对用途闭口不谈,但我逛了好久发现这玩意是电鱼机,国家明令禁止的。
这玩意估计不能作为常规逆变 ...

很多是鱼机,比较好奇的是鱼机的电压是多少?应该也有不少是单纯逆变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明就是高压脉冲电鱼机,看来起名字很重要。

某鱼某些视频平台经常刷到,比较好奇,就想了解一下这个

楼主(2022-08-20):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种非晶硅基本都是看见应用在鱼机上,有没有逆变220伏用的?是什么原因,效率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种非晶硅基本都是看见应用在鱼机上,有没有逆变220伏用的?是什么原因,效率低? ...

220v逆变要求太高了,
鱼机无所谓,频率不管,管他是1000HZ还是800Hz;电压不管,输出100v还是1300V;连续工作时间不管,它是5分钟撑死了,你的220v逆变器只需要连续工作5分钟以内?
220V的标准电源,你可以忍受这样的扯淡指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逆变要求太高了,
鱼机无所谓,频率不管,管他是1000HZ还是800Hz;电压不管,输出100v还是1300V;连 ...

哦,我对非晶不了解,效率比普通磁芯还要低吗?

网友D:
某鱼上山特的UPS不值烂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鱼上山特的UPS不值烂钱

山上的货吧?

网友E:
这个东西最大优势就是体积小重量轻,所以用于便携式的电鱼机有独特优势,传统逆变要做好都必须有一个很重的工频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最大优势就是体积小重量轻,所以用于便携式的电鱼机有独特优势,传统逆变要做好都必须有一个很重的 ...

现在传统工频变压器的逆变器基本没有了吧?我记得二十多年前做网吧的时候用的UPS就已经很多磁芯了。

网友F:
开路电压挺高, 20K上下工作频率,比逆变器频率高,所以磁环不需要很大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路电压挺高, 20K上下工作频率,比逆变器频率高,所以磁环不需要很大感量, ...

我是疑惑的是一样把电压升到400V左右,然后鱼机要倍压到800V这样吧?我不大了解鱼机。这种非晶磁芯为什么不适合逆变,是持续工作不行,还是效率?按道理,频率高,效率不是高点?

楼主:
有没有大佬有非晶鱼机电路参考一下,某鱼上问了好多家,都是只有PCB图,没有原理图,搞得很神秘的:)

网友G:
电鱼机输出一般都是1000v   倍压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鱼机输出一般都是1000v   倍压输出的

大佬有没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