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帮忙把C51的两个子程序转成PIC C语言

楼主(2021-05-12):
有没有高手帮忙把C51的两个子程序转成PIC C语言

邮箱:arkiao@qq.com 或直接回贴

网友A:
是KT0626的芯片吗?准备用PIC哪个型号?

网友:
没有涉及到硬件外设,直接换个头文件就可以了吧。PIC用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KT0626的芯片吗?准备用PIC哪个型号?

508,你有在用这芯片吗

网友:
C语言移植应该不难,改头文件,底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