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体验越来越差

楼主(2021-05-12):
1、下单助手各种崩溃,尤其表现在下SMT的时候,删除几个元器件,右边的3维图马上崩溃,器件选中不灵敏
2、生产进度一天比一天慢,天天提示因近期订单剧增,导致各工厂交期紧张,5月6号下单,今天12号,6天没做出来
唯一的优点就是每个月有两次5元的体验价,顺丰陆运包邮,但是对于长期做板的人,不在乎这点

网友:
最早的时候还算好用。不知道为啥,越来越不靠谱了,,,

网友:
加钱就靠谱

网友A:
最近一个月遇到4次TOP,BOT板层做反的,以前一年都没4次

网友B:
最早的时候,smt元器件的图片还显示正常,那时候还经常手动调整元器件角度和位置,最近大概半年到一年时间吧,仿真图经常出错看不到

网友:
SMT没法加急,7号的订单,到现在也没发货。。。

网友C:
楼主,简单,加钱就能解决问题了,搞不好可能后面会出会员啥的,买会员的,速度就快,不买就慢,我3月份做的一单,花了10天才发货,花的时间比之前多了2倍

网友:
做好事情很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个月遇到4次TOP,BOT板层做反的,以前一年都没4次

今年初到现在人员流动率太大了,我公司走了一小批人了。。

网友:
SMT 年后就没再做过了。感觉还不行。麻烦的很。质量也很一般。总体感觉:器件没有优势,SMT没有优势,PCB制版工期和质量还是可以接受的(不接受的话自然就离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早的时候,smt元器件的图片还显示正常,那时候还经常手动调整元器件角度和位置,最近大概半年到一年时间 ...

是的,以前还行,现在动不动就不显示,提示错误,根本没法调整

楼主:
SMT没法加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简单,加钱就能解决问题了,搞不好可能后面会出会员啥的,买会员的,速度就快,不买就慢,我3月份做 ...

想加钱,直接放在小厂做,12个小时出货

网友:
抱歉,模拟图不能显示给大家带来不好的体验
在去年11月增加了大量插件,插件封装都是简易图形(没有封装数据),在系统显示不出器件模拟图,会导致在下SMT的时候模拟图失败。
  公司目前在优化器件封装图与模拟图显示,后期会直接显示3D模拟界面(不排除到时候还是有BUG)。

在模拟图不能显示的时候,可以用简易图下单。不影响SMT下单流程。
器件方向不能确定的,可以在付款后4小时左右,在SMT订单列表”,点“DFM”检查结果“内查看“修正后”的图,如有问题可以联系“SMT订单列表”界面内右上角客服。

PCB今年爆单生产积压交期严重。 嘉立创今年韶关工厂已投产,缓解了一部分。

网友:
你6号下单的订单号 私信发我一下,或者客户编号发我一下

网友:
删元器件会跟着变化之前好好的, 不知道哪个版本后一堆问题, 不是没反应就是错误, 就是得要存起来然后重新smt下单才会显示正确的图

网友D:
1)SMT确实存在这样或是那样的BUG,功能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这也是没有办法,我们也在加班加点的解决,但是总体来说越来越完善,完善也有一个过程!
2)至于PCB订单,确实是一直在爆单,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处于限单状态,我想信大家一定也碰到了我们限单付不了款的情况,而有一些同行:订单外发不知那个厂加工,公布交期都要10天,同样还不一定能准时出货,价格还比嘉立创高,还有一些同行样板也要4天左右!  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3)在特殊的爆单时期,大家多一份理解!

网友E:
现在产线有没有aoi设备了?我印象中好像以前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产线有没有aoi设备了?我印象中好像以前没有的?

SMT的样板没有配AOI,对于样板质量我们一直在强调,嘉立创以客户共同来完成样板(在上电前进行检查,嘉立创焊一部分客焊一部分)协同作业,不排除确实有一些品质上的问题,SMT肯定是行业解决的难点,不然也轮不到嘉立创来解决,早就解决了!现在传统焊接SMT样板,要不价格太高,要不时间太长,要不直接用人工帮你焊品质更无法保证!

网友:
嘉立创焊接样板的阻容,能提高不少工作效率,今年做了几次SMT,目前还没遇到问题,就是慢了点。
小批量的板子,和几个月前比涨价了,现在估计合到400元一平了,不要增票。

网友:
昨天小助手付款时死活出现错误~~~~~~~最后只能网页登陆然后才把钱付了!!!!!!

网友:
下单助手是发现没有以前好用,越改问题越多。

网友:
下单助手,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占用大量的内存和CPU,关掉重启才好。

网友F:
下单助手一开 cpu风机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单助手一开 cpu风机狂转

是的。以前一直开着下单助手,现在只能用的时候打开,完事后马上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1)SMT确实存在这样或是那样的BUG,功能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这也是没有办法,我们也在加班加点的解决,但是 ...

你们软件修改之后,应该有内部专业的测试人员进行测试,没有什么问题才能上线啊,至少没啥大问题,但是现在发现的问题,都是致命问题

网友:
焊焊阻容  多个选择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们软件修改之后,应该有内部专业的测试人员进行测试,没有什么问题才能上线啊,至少没啥大问题,但是现 ...

软件肯定有人测试,但是覆盖的面没那么广,毕竟客户群体比较大。
这个小助手的稳定性,确实在今年有明显的下降。主要表现为程序崩溃、占很大内存、卡死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cef内核,我们在今年年初3.4.0版本的时候搞了2个内核,一个是针对xp的32位内核,一个针对其他操作系统的64位内核。
经过我们核查,有一些崩溃是跟这个cef内核有关系。
但是由于cef内核的复杂性,有些问题确实不好解决,比较麻烦。
也有一些比较早的报表(3.4.0以前的版本),在smt组件有比较多器件的时候,也会出现卡顿。

这些都是问题,且都比较麻烦。
我们可能会先出个升级版本,先解决一些已经能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
我们也在寻求更彻底的解决方案。例如用Eletron代替现在的技术框架。不过这个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换技术方案影响比较大,且稳定性更未知)。

网友:
下单助手确实是老崩溃,最近每次下单都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H:
能否委托专业软件公司开发,这个软件开发这么久这么多基础性的低级问题,我觉得要从提高开发水平入手

网友I:
现在我基本每次下单都是左边列表整理完之后,保存,退出,再重新进SMT界面,右边元器件界面才正常。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我基本每次下单都是左边列表整理完之后,保存,退出,再重新进SMT界面,右边元器件界面才正常。不知道 ...

  一样的操作!~

网友:
能买到货就不错了。
最近不是有个笑话, 业绩最好的销售被开除了,因为原材料涨价太快,卖的多给公司损失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否委托专业软件公司开发,这个软件开发这么久这么多基础性的低级问题,我觉得要从提高开发水平入手 ...

的确是这样,专业软件公司不会带着这些基础问题版本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件肯定有人测试,但是覆盖的面没那么广,毕竟客户群体比较大。
这个小助手的稳定性,确实在今年有明显 ...

有句话说的很对,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嘉立创PCB做的好,那就做好PCB品质和服务,千万不能输在软件上面,软件应该交给专业的软件团队,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应该也不在乎这点的投入,至少这几年下来,从我们用户的体验来看,这个软件团队不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件肯定有人测试,但是覆盖的面没那么广,毕竟客户群体比较大。
这个小助手的稳定性,确实在今年有明显 ...

你们现在再去看看,每次进SMT的时候一定是解析失败的,然后重新再进一次就成功,每次都是这样,因为我每天都在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