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焊接电容时候,容易虚焊。有什么改进方法吗

楼主(2021-05-12):
自己打板了 一套4层的电路板, 手工焊接板子上的电容,但是板子散热太快了,导致焊锡粘到板子上就凝固了。 造成板子的虚焊。
焊台是使用936的,温度也调到最大了。 焊锡是采用低温焊锡丝。  刀头是平口的。

有什么方法能提高焊接工艺,让焊锡能浸润到过孔中。

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散热快,哈哈,要不上风枪。

网友:
用锡膏点到通孔里再焊

楼主:
看到 这个价格 有点扛不住,有性价比高的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 这个价格 有点扛不住,有性价比高的推荐吗。

我们产线是用的武汉拓尔的T12-11。仿的JBC,使用还可以。
这个型号修手机的人使用蛮多的,自己用的话可以去闲鱼淘一个二手的。

网友A:
这款:
http://www.whtool.com/page216

网友:
楼主你需要一个PTC的加热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 这个价格 有点扛不住,有性价比高的推荐吗。

仿JBC的也行,个人做的也有好有差,不是随便一个仿JBC都好用。

另外,焊盘没做热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
http://www.whtool.com/page216

感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JBC的也行,个人做的也有好有差,不是随便一个仿JBC都好用。

另外,焊盘没做热隔离吗? ...

你好,焊盘热隔离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普通的电容焊盘, 焊盘是有引线出来的, 没有跟大批量覆铜在一起的。

网友:
150W的涡流感应焊台,比如快克的205H,好用不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焊盘热隔离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普通的电容焊盘, 焊盘是有引线出来的, 没有跟大批量覆铜在一起的 ...

拍张照片或者截张图吧,拉线出去的电容焊盘得有多大,936居然融不了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拍张照片或者截张图吧,拉线出去的电容焊盘得有多大,936居然融不了锡。 ...

严重同意。lz的烙铁太逊了,弱爆了

网友:
用有铅焊锡+一个高频焊台

网友D:
估计的PCB设计有问题,焊盘连接的铜太多了,经常焊接没出过这样问题。
焊盘连接铜太多就得上大功率高频烙铁或者风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严重同意。lz的烙铁太逊了,弱爆了

焊接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买的焊锡也干巴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的PCB设计有问题,焊盘连接的铜太多了,经常焊接没出过这样问题。
焊盘连接铜太多就得上大功率高频烙铁 ...

好的,我现在买了大功率的烙铁,到时候看一下效果。

网友E:
焊锡是有铅还是无铅,铬铁头是否上锡,是否有用松香之外的助焊剂
普通情况,注意以上几点

之于说四层板导致焊接难度增加,上高频焊台,一般情况60~90W的足够了。二手的二百多就有大厂出的。 其实也就加厚铜皮的焊接难度会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焊锡是有铅还是无铅,铬铁头是否上锡,是否有用松香之外的助焊剂
普通情况,注意以上几点

是的, 现在锡丝也  重买了,  烙铁头换成那种大功率的。 确实爽。

网友(2021-06-12):
fx888白光焊台

网友:
大的烙铁头也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