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型号,不同出厂转速的电机 扭力大小电机那个大

楼主(2021-05-12):
电机选型手册上 同一个型号,同一个电压的直流电机,分3000转的  4000转,5000转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想调速到1800转,,如果用3000转的电机,和2000转的电机,,那个输出的扭力值大呢?

网友A:
功率呢?离开功率谈扭矩?搞什么。

网友:
首先考虑2000的

网友:
转速低的扭力大,如果是减速电机,转速高减速比大的扭力大

网友:
功率=转速*扭矩。功率相等,额定转速低的劲大。

网友:
越接近额定转速的功率越大呀

网友:
你说的电机应该是包含减速箱的,那当然是2000转的扭矩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呢?离开功率谈扭矩?搞什么。

同一个型号,,不同转速的电机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让厂家发一个电机性能曲线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一个型号,,不同转速的电机

你是来搞笑的么?转速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同一型号。选功率大转速低的。

网友:
看起来确实得问厂家要性能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个型号,,不同转速的电机

这应该叫同一个外形型号的电机

这种情况,不同转速的功率并不一样,并不能按比例估计,它可能出现一个功率特别大一个功率特别小的情况,2000转的电机也不一定比3000的扭矩大

应以厂家提供的参数为准,如果厂家连扭矩参数都无法提供,不要用,如果不得不用,买扭力计测堵转转速和电流,配重+线轮+拉绳测负载扭矩和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搞笑的么?转速都不一样怎么可能同一型号。选功率大转速低的。

应该是同一系列    不过有些真的是型号一样(起码宣传是这样,一般外形尺寸一样),然后批量订货时加个后缀区分,有些甚至没有后缀,直接按要求定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一个型号,,不同转速的电机

这不是有扭矩数据么?最下面那个扭矩大啊。
你是想问,同一个外形尺寸的电机哪种扭力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有扭矩数据么?最下面那个扭矩大啊。
你是想问,同一个外形尺寸的电机哪种扭力大吧。 ...

注意看下面两个是24v。
假如lz是12v供电,哪个扭力大?
假如是9v呢?15v呢?外形一样的电机,里面可以很大不动,绕组、磁铁、接线都可能影响啊,哪有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