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SMT接插件样板煹接,嘉立创杀鸡用牛刀采用波焊峰!

楼主(2021-05-12):
嘉立创对于SMT打样提供了接插件焊接服务,一开始用手工焊接提供服务,为了更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及焊接质量,嘉立创对以投入了波峰焊,后续对于接插件样板尽可能的采用波峰焊来解决接插件!
\

网友A:
波峰焊本来就是焊接插件的吧,也不算杀鸡用牛刀。最多杀鸡用鸡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峰焊本来就是焊接插件的吧,也不算杀鸡用牛刀。最多杀鸡用鸡刀。哈哈

波峰焊一般用于批量性接插件焊接,对于样板一般用手工焊!

网友:
左边J1堵上了

网友B:
建议搞通用过炉治具,要不然过炉的时候波峰不小心抽一下筋,板子上会有一大坨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搞通用过炉治具,要不然过炉的时候波峰不小心抽一下筋,板子上会有一大坨锡{:titt ...

有什么好通用夹器么,加下3001295068  qq,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通用夹器么,加下3001295068  qq,指教一下

没有呢,这个你们可以和你们的治具厂商商量一下会 比较好,因为我们这边在过波峰焊的时候如果没有过炉治具会偶尔出现这种情况,我也是听说别的加工厂有通用过炉治具。我们这边都是根据产品做过炉治具的。

网友C:
看样子是普通波峰焊,样板用选择性波峰焊更好一些。

网友D:
样板不是人力泡锡的吗?
可能我上班的工厂技术不好,波峰焊出来的产品很多都要手工返工
出了几次问题之后就放弃了,用最原始的手工焊了,作孽哎辛苦生产的同事了

网友:
嘉立创使用专业贴片机生产smt样品,也是使用牛刀杀鸡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普通波峰焊,样板用选择性波峰焊更好一些。

这才是杀鸡用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才是杀鸡用牛刀

样板做载具不太现实的,另外后期上了双面贴片,也只有选择波峰焊才能胜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样板不是人力泡锡的吗?
可能我上班的工厂技术不好,波峰焊出来的产品很多都要手工返工
出了几次问题之后就 ...

泡锡因为锡太少,为死锡,焊接质量不好,还有上松香也不好,波峰焊是一体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样板不是人力泡锡的吗?
可能我上班的工厂技术不好,波峰焊出来的产品很多都要手工返工
出了几次问题之后就 ...

估计是你们的哪边不会调机,还有助焊很关键。这边有一台国产杂牌的,一台劲拓的。主力生产是国产杂牌的,过沪后上锡效果还可以。劲拓的过炉效果很好,就是每天产生锡渣多。只有做生产逆变器的时候才会用它。

网友:
感觉选择性波峰焊,更加适合小批量。否则双面贴的板都要靠治具。

网友:
12个头的高速贴片机,贴2片PCB的样板;一个板上还没10个插件用波峰焊。

网友:
又在颠覆行业

前些天和老外开会,吐槽我们(上市公司)的器件的报价比嘉立创还贵;业务尴尬的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