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图片取模软件能取480x800的图片32bit输出格式?

楼主(2021-05-12):
Image2LCD最新版V3.2,但高度最大只能设置到768,不让设置成800,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做成两张图不就可以了

网友:
GIMP 就可以吧。。。
linux 命令行敲 convert 命令也行。。。

网友:
cdr软件输出参数设置下可以的

网友A:
试试这个,  http://www.riuson.com/lcd-image-converter

网友:
自己撸一个

楼主:
有这个想法
没这个能力
虽然只是简单的将数据读出排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http://www.riuson.com/lcd-image-converter

谢谢,偿试了半天,取不出来想要的格式,虽然可以设置的功能很多

网友:
真的很不明白,为啥取模软件都不肯用emWin自带的BitmapConverter。我随便画个带Alpha通道的图,就可以导出32位输出格式,还可以选择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