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起电梯起火,这一次是单独拎着的电池着火

楼主(2021-05-12):
视频显示,在安徽合肥航空新城小区,一名男子带电动车电池进电梯,电池突然冒烟起火,电梯内两名男子仓皇逃生。【阿莫注:拎着的电池起火,不是电动车起火】。

据报道,事发后消防赶到现场,电梯轿厢内部受损。男子表示愿承担赔偿费用。

视频:https://weibo.com/6124642021/Kf8kV83fU

网友A:
这真是无语了,里面停着的电动车没事,拧着的电池反而出了问题。

网友:
我还打算买辆电动自行车呢,看来必须要传统蓄电池的,安全第一。

网友B:
最近黑特斯拉太狠了。搞的各种锂电池都心态不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黑特斯拉太狠了。搞的各种锂电池都心态不稳啊

我觉得应该是莫大找了一些相关新闻,然后就被大数据优化了。。。现在大数据做的真的没话说,我在美团叫了几天火烧,然后---美团把公司一圈5km以内的火烧店扒了个遍。。。

网友:
严重怀疑最近燃烧爆炸的电瓶车电池,选用的是特斯拉故障车上拆下来的电池做成的电池包,所以才会燃烧的,

国产电池那么好,你听说过几个国产电动汽车因为电池问题燃烧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莫大找了一些相关新闻,然后就被大数据优化了。。。现在大数据做的真的没话说,我在美团叫了 ...

电梯里面着火,任何时候都是最严重的事件。

网友D:
应该是里边的电池安装不好,放下时产生碰撞了短路了.......锂电还是比较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里边的电池安装不好,放下时产生碰撞了短路了.......锂电还是比较危险的. ...

我一直认为,可拆卸电池更加危险。

网友:
尽量用铁锂电池吧,我们这边的锂电池一年销售也是几个亿,但没有出现过燃烧的,最严重的一次是保护板那里短路了,塑料外壳烧化了,万幸电池没有热失控,铁锂电池安全性还是强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真是无语了,里面停着的电动车没事,拧着的电池反而出了问题。

所以图像识别电动车,在电池面前也失效

网友F:
网上这个评比效真实,我同意他的说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所以图像识别电动车,在电池面前也失效

目前没技术手段能识别手提着电池进电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上这个评比效真实,我同意他的说法

这个不能怨用户吧,监管部门在哪里,既然不安全的电池,为啥能在市场上卖,既然改装是非法的,为啥没人抓。

网友:
刚买了个UPS,就看到这个新闻,还好是用铅酸的,应该算安全。买的时候还在想能不能买锂电的更轻,现在看来还是铅酸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没技术手段能识别手提着电池进电梯的情况

只能使用强制办法了。

到时我的出租公寓会安装电梯原厂的识别功能,单车形状的物体都不允许进入(否则电梯自动不运行)。

对于拆下电池、遮住电单车欺骗电梯监控的行为,一经发现,会根据租约条款,马上驱逐,并且罚没押金。

这种纠纷很好处理,一报案,村里的治安队就会过来帮忙驱逐租客,因为这是无法原谅的行为,一旦发生烧死人案件,整个村都受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上这个评比效真实,我同意他的说法

从起火的速度来看,的确如这样的。

居然用软包三元锂,这种动不动就怀孕的电池,你都不用挤压它,自己就涨破了。
真没想到,动力锂电池也敢这么搞

网友:
我用软包锂电池做实验,用钉子怎么戳穿也不起火,甚至鼓不起来。切割索尼的18650倒是马上冒烟起火。 我用宁德时代150AH组装的72V电动车从来都只敢停在外面充电,承受不了室内烧火的结果。现在看来以后停车都要尽量停在外面了。

网友:
软包的锂电就是一个定时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