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开源项目指定版本下载: Solidworks.2018.SP5.0.Premium

楼主(2021-05-13):
BT种子:

建议大家使用比特彗星下载.  这个软件我也上传上来。 越下载越快的。

(这是绿色版本。解压后直接运行)

下载界面。 总共是14.43G 。

下载完成后,有一个巨大(14G)的ISO文件,需要解压。

解压后, _SolidSQUAD_ 目录是破解与视频。SolidWorks.2017-2018.Activator.SSQ.exe 是破解包名称:

视频我感觉没有什么用。 大家参考这个网页就行:

https://www.cadzxw.com/11054.html

有以下的不同,大家要注意:

1. 我们提供下载的这个版本,解包不需要密码。

2. 破解界面,我看到的是英文界面(上面网页的是中文)。 但都是一一对应的。这个没有障碍。

3. 安装到网页的15步之后, 我实测,需要拨掉网络(或断开WIFI):

否则会提示下面的出错界面:

相关链接:

正在 thinkpad T430S 手提电脑上测试 Solidwork的运行速度【测试成功】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9945

楼主:
大家下载、安装成功,回复一下。让我们知道有多少人参与。

网友A:
压缩包里面视频部分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里面视频部分很大吗?

不大,100兆,破解教程。没有什么用。看网页更好。

网友B:
Solidworks升级要谨慎。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低版本无法打开高版本。。
最近升级到了2020。但很多供应商还是2016.2018.。。现在画了很多工程,想退回去也难了。。2018应该是很好的选择就行win7一样,可以坚持很久。

网友C:
我参与。 软件 装了昨天一兄弟 发的绿色版的。

网友:
好,也准备学习一下
工作有时也需要画些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升级要谨慎。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低版本无法打开高版本。。
最近升级到了2020。但很多供应商还 ...

我考虑了很久,才选择2018这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参与。 软件 装了昨天一兄弟 发的绿色版的。

不是2018版吧?最好统一版本,方便学习和交流。

网友:
收下种子,晚上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升级要谨慎。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低版本无法打开高版本。。
最近升级到了2020。但很多供应商还 ...

Sw这个软件的版本管理非常辣鸡。

网友D:
Sw导入零件多的时候爆卡无比……

网友E:
安装BitComet软件后,电脑好像多了一个Avast 软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的,关键是这个软件还卸载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BitComet软件后,电脑好像多了一个Avast 软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的,关键是这个软件还卸载不掉。。 ...

可以下载掉。

我是在台湾的官网下载,捆绑了这个杀毒软件。

谁有没有捆绑的也上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导入零件多的时候爆卡无比……

有哪个软件零件多的时候不卡?

我们只是简单画图,根本不可能有零件多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Sw这个软件的版本管理非常辣鸡。

我是考虑了好几天才选择SolidWorks的。

这是我认为最适合我们的软件了。

网友:
sw 2018 是正确选择。现在国外很多开源3d 网站。也是基于2018sp5这个版本的

网友:
装的2019,看来得重新装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升级要谨慎。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低版本无法打开高版本。。
最近升级到了2020。但很多供应商还 ...

好像高版本打开低版本也有问题。我一直用的是2015,如果2018打开2015没问题的话,我也装个2018.

网友:
报名,参加一个!虽然用一直用的Inventor

网友:
下载、安装成功。

网友:
我的电脑上是2018_sp3.0版本,不知道能不能升级为5.0

网友:
自动安装了Avast杀毒软件
卸载不了

网友:
下载https://files.avast.com/iavs9x/avastclear.exe软件
进入安全模式运行就可以删除了

网友F:
不知道为啥数据库一直连接不上,报错。。
密码处我删了,没删之前也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为啥数据库一直连接不上,报错。。
密码处我删了,没删之前也连不上

这个地方我缺省值,没有任何改动,下一步就过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我缺省值,没有任何改动,下一步就过去了。

好的,谢谢莫大。晚上回去在试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哪个软件零件多的时候不卡?

我们只是简单画图,根本不可能有零件多的机会。 ...

你问问坛子里的朋友,sw加载step格式的文件,里面零件稍微一多,就爆卡,同等的文件,你用pre加载就不卡,我用pads导出的的step格式的3d pcb图,在联想的拯救者上sw导入,卡个10分钟不带动的,或者直接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问问坛子里的朋友,sw加载step格式的文件,里面零件稍微一多,就爆卡,同等的文件,你用pre加载就不卡 ...

我们的雕刻机几十个零件,在Solikwork也不会卡。

我们作为业余使用,易用和易学是第一需要。

我们业余使用,基本都是单部件,永远不会有部件多到会卡的情况发生。

没有任何软件是完美的。

正如我们使用的Windows,你要吹毛求疵,它有几十万个缺点,尤其是大负荷、极限情况下。

但是,我们日常使用,Windows 已经足够使用。

网友:
明天上班下载看看

网友G:
安装到第9步 弹窗显示 Error 6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安装成功
已经准备好学习了!

网友H:
前些年一直使用SW 2015版本的。这两年很少搞结构了。看来电脑清理清理也要搞搞2018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装到第9步 弹窗显示 Error 6 是什么原因呢?

截图上来看看提示怎么写?

网友I:
才下载了另外一个贴里的绿色版SW14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升级要谨慎。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低版本无法打开高版本。。
最近升级到了2020。但很多供应商还 ...

我PADS导出step格式的3D模型给结构,结构低版本的sw里面不显示我板子上的螺丝孔,高版本的sw可以,非说我的pads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PADS导出step格式的3D模型给结构,结构低版本的sw里面不显示我板子上的螺丝孔,高版本的sw可以,非说我 ...

地球人都知道,不同设计软件之间的格式转换很多麻烦和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些年一直使用SW 2015版本的。这两年很少搞结构了。看来电脑清理清理也要搞搞2018版 ...

找了一下我的电脑上之前下载的,一个2014,一个2020,现在再下载一下2018。

网友J:
安装第一个界面, 就卡着,不出现其他的信息。台式电脑win7 专业版系统。service pack 1
2020年SP5是最后支持windws7的版本。
现在安装的是2018 SP5的版本,理论讲支持WIN7系统。

晚上再找台电脑试一下,好像是win10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安装第一个界面, 就卡着,不出现其他的信息。台式电脑win7 专业版系统。service pack 1
2020年SP5是最后 ...

我就是win7下安装的,旗舰版,补丁打到2019年底。

网友:
我参与,一直装的都是2018版本

网友K:
软件很吃内存,16G的内存,开了其它的软件,剩余内存小于50%就开始提示内存可能不足,给电脑再加根8G内存。

网友:
先下载,待用,刚才将种子掉到群晖里自动下载,速度可达6.4M/S

下了一会,直接就9.9M/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才下载了另外一个贴里的绿色版SW14

哪个贴子,有多大。
SW坑的就是大,破解麻烦,不同版本操蛋。

网友L:
压缩包 14G,解压之后肯定超过 14G,然而解压出来的还有很多压缩包,接着解压,再算上安装占用的容量,估计 40G 最少,对于固态硬盘来说,开销还是很大的。。。

至于不同的版本不兼容的问题,也是因为容量大、下载麻烦、破解麻烦、新版本资源消耗多、兼容性问题,才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升级,才有这种问题。。。

用开源的 FreeCAD,我只需要 2、3 分钟从官网直下一个几百 MB 的文件,无需解压、无需安装、更无需破解,双击即可打开软件。(首次要右键属性允许运行。)

用开源的软件,就不用考虑版本问题了,用最新稳定版即可,各系统都支持,资源消耗的也少。
更重要的是,以后不用为了律师函,重新学习新软件,学习新软件事小,已经画好的工程重新画才要命。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压缩包 14G,解压之后肯定超过 14G,然而解压出来的还有很多压缩包,接着解压,再算上安装占用的容量,估计 ...

以前试过FreeCAD bug不少、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以前试过FreeCAD bug不少、不好用。

它也在不斷進步,你可以試試最新版本。如果依然覺得不好用,可以再等等,等過多 5 年 10 年,到時候再用比較好用的 freecad 把你積累的設計重新畫一遍,如果你需要修改它們的話。或者接着等 sw2freecad 等轉換軟件,轉換軟件不夠好用的話,那就接着等它們變得好用。請參考想轉 kicad 的 AD 用戶。

freecad、kicad 的一些 bug 有一些是 windows 系統造成的,你也可以接着等,等 linux 變的對你來說足夠好用,或者等到海外工程師都用 linux 然後再等你身邊的工程師都改用 linux 之後,你再用。

网友:
乖乖这个软件10几个G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压缩包 14G,解压之后肯定超过 14G,然而解压出来的还有很多压缩包,接着解压,再算上安装占用的容量,估计 ...

安装后19G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软件很吃内存,16G的内存,开了其它的软件,剩余内存小于50%就开始提示内存可能不足,给电脑再加根8G内存。 ...

我测试8G内存已经飞快。

网友:
开始下载,我也是thinkpad t430s

网友:
我用迅雷下载,速度也挺快的,3M左右。

网友:
X280安装成功

楼主:
比特彗星绿色版已经更新到楼主位,不再带有其它恶意软件。

网友:
昨天用黑裙下载,发现速度也可以
找个时间安装看看

网友N:
谁帮忙共享到百度盘?VIP现在比较快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谁帮忙共享到百度盘?VIP现在比较快

我在安装中,断网了,等一装好联网百度共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在安装中,断网了,等一装好联网百度共享出来。

是的,整个过程最好断网。

或15步和16步之间断网也行。

网友:
安装好慢,都1个小时了。
我这不断网都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谁帮忙共享到百度盘?VIP现在比较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n9_ORTkDK4BJrENmzaJKA
提取码:aaaa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M: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升级要谨慎。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低版本无法打开高版本。。
最近升级到了2020。但很多供应商还 ...

请教:装了一下午,总是没装成功,不知何问题?安装时断网、默认设置安装的。

网友:
装了N次终于安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装了一下午,总是没装成功,不知何问题?安装时断网、默认设置安装的。

安装程序停止工作,这没救了。

你将杀毒软件之类先关闭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图上来看看提示怎么写?

是这个样子的 ,老大 麻烦帮忙看看

网友:
thinkpad t430s  安装成功。

网友M:
引用 楼主:
安装程序停止工作,这没救了。

你将杀毒软件之类先关闭试试。

关闭杀毒软件也不行,故障依旧。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关闭杀毒软件也不行,故障依旧。

我的装完了,好像是破解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O:
我的装完了,好像是破解有问题。

开始也没破解成功,后来如下图操作就成功了(我安装破解过程断网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装完了,好像是破解有问题。

你,先不要断网,到第15步后才断开一下看看。

网友:
安装完成,开始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P:
creo绿色版,兼容性极强,运行效率极高,破解就是复制粘贴个地址,不存在第三方软件。

机械从业几十年未见这么和谐的软件

网友M:
引用 网友P:
creo绿色版,兼容性极强,运行效率极高,破解就是复制粘贴个地址,不存在第三方软件。

机械从业几十年未见 ...

现在最新版creo 8也就不到5G,大致浏览一下,界面和操作上和solidworks很相似,不过网上creo的教程挺少的。

网友:
已下载安装,学下3D打印外壳之类的。

网友:
好大,14G,200K速度下载中。。。。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现在最新版creo 8也就不到5G,大致浏览一下,界面和操作上和solidworks很相似,不过网上creo的教程挺少的 ...

这货主要是有绿色版  而且尽然不需要破解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这货主要是有绿色版  而且尽然不需要破解

有试过在vmw虚拟机中装过creo不?试了版本8和7,都是画图区域那里好像不对,鼠标指针所在的跟点击的不是同一个地方,ctrl+D 够3维中心也不是屏幕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试过在vmw虚拟机中装过creo不?试了版本8和7,都是画图区域那里好像不对,鼠标指针所在的跟点击的不是 ...

WIN10自带的虚拟机估计可以,应该是显卡的问题,虚拟机无法挂显卡

网友:
就是要限制盗版软件联网。不知道大家对限制盗版软件联网有什么高招,公司有买creo正版,不过不归我用。

网友:
安装成功.

网友:
下载安装成功

网友:
还在使用2016的路过

网友:
安装成功

网友R:
怎么限制sw联网,有建议的吗?不然正版查得很猛。

网友:
这SW是不是一定要安装office套件?我在一台装有office的机上安装成功了,但在另一台,没装的上就SQLSERVER安装出错,跳过了,也能安装成功。。

网友:
等下过来下载

网友(2021-06-17):
已经安装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R:
怎么限制sw联网,有建议的吗?不然正版查得很猛。

个人使用,没人鸟你

网友(2021-08-20):
引用 网友M:
开始也没破解成功,后来如下图操作就成功了(我安装破解过程断网的)

================================ ...

我刚开始按照流程走一遍,中间只有office 提示问题,没管它,安装完成;
打开提示没有破解成功,把破解工具重新打开走一遍破解流程就可以了;
安装过程全程断网,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
安装成功,  关掉自带防火墙 安装速度能快不少.

网友S(2021-10-13):
我的怎么是这个错误?(第二步激活的时候是这个错误)

网友:
使用SW2018这个软件需要注意版权问题吗?

网友:
准备试手!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的怎么是这个错误?(第二步激活的时候是这个错误)

可能是以前安装过,执行卸载下这两项就可以正常安装,

网友(2023-03-30):
奇怪原来安装的2012好好的不能用了,下载这个绿色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