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调用JLink获取ARM仿真器端口

楼主(2021-05-13):
Qt5调用JLink获取ARM仿真器端口,实行程序烧录,MCU是Apollo系列的。现在是获取端口的数据是错误的,跪求大佬指点!!!!!!!!!!!!!!!!

网友A:
我感觉你这样提问,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你详细测试和观察,找出程序运行异常的那一个点,再请教,别人才好给你意见。

就像你问:汽车不能启动,什么原因?

原因可能有1万个,别人怎么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这样提问,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你详细测试和观察,找出程序运行异常的那一个点,再请教,别人才好 ...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ARM仿真器接的是VDD1.8,SWDCK,SWDIO,GND,USB转串口接的是VCC3.3,Rx,Tx,GND,程序源码中调试都有输出,JLINKARM_ReadMem返回值是 1,我对JLink所谓的API不是很熟,还请各位大佬帮我看看,分析分析,看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获取ARM仿真器端口,在此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ARM仿真器接的是VDD1.8,SWDCK,SWDIO,GND,USB转串口接的是VCC3.3,Rx,Tx,GND,程序源码 ...

或者有Qt调用JLink获取ARM仿真器端口这方面的例子借我参照参照,谢谢了

网友B:
整這麼麻煩做什麼,先用現有的工具,實現命令行燒錄,然後 QT 調用命令行命令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這麼麻煩做什麼,先用現有的工具,實現命令行燒錄,然後 QT 調用命令行命令不就行了。 ...

是在开发一个上位机

网友B:
我說的就是開發上位機啊

楼主:
具体的操作步骤能指点指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說的就是開發上位機啊

具体的操作步骤能指点指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的操作步骤能指点指点吗?

一個軟件調用另一個軟件有 2 種方式

一種是通過 api 接口,譬如動態庫接口、dbus 通訊等等

另一種是通過命令行調用,你的程序通過命令行調用另一個程序執行任務,然後通過返回值和打印信息獲取結果和進度

你現在用的是第一種方式,我推薦的是第二種方式,第二種更簡單通用,而且不求人(譬如某個軟件沒有提供 api 接口文檔,也不影響我們調用它,當然前提是有命令行參數說明 hel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個軟件調用另一個軟件有 2 種方式

一種是通過 api 接口,譬如動態庫接口、dbus 通訊等等

谢谢,我还是想用第一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这样提问,可能解决不了问题。

你详细测试和观察,找出程序运行异常的那一个点,再请教,别人才好 ...

莫哥,能把你之前写的Qt调用JLinkARM烧录固件的例子发给我看下吗?

网友C:
我是直接调用JLink.exe加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调用JLink.exe加参数

求大神指教,能具体说下过程吗?

网友C:
我不是用QT操作的,不过应该都大同小异,JLink.exe打开后可以查看各种命名,根据命令操作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用QT操作的,不过应该都大同小异,JLink.exe打开后可以查看各种命名,根据命令操作就行 ...

我之前没用过JLink命令操作,你的JLink是哪个版本的,怎么查看,怎么根据命令操作?还请指教。。。。

网友C:
版本不重要,你双击打开JLink.exe,然后输入?回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本不重要,你双击打开JLink.exe,然后输入?回车

我的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怎么是这个样子的????

你输入了一个中文的?

网友C:
我只是做了简单的下载程序,其他的没做过,你自己摸索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做了简单的下载程序,其他的没做过,你自己摸索一下吧

你调用的这些函数的头文件是哪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個軟件調用另一個軟件有 2 種方式

一種是通過 api 接口,譬如動態庫接口、dbus 通訊等等

大神,我正在用你们说的第二种方式Qt调用JLink命令行,是把命令写到脚本里面,然后再调用脚本吗?  还是有直接调用命令的办法,这个命令怎么写啊,有没有例子可以参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调用的这些函数的头文件是哪个啊

没有头文件,直接shell运行jlink.ex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做了简单的下载程序,其他的没做过,你自己摸索一下吧

能不能把你调用JLink命令进行烧录的例子给我参考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你调用JLink命令进行烧录的例子给我参考下,。。。。。。。。。。。。。。 ...

上面图片里是全部代码,往jlink.exe里写那些命令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图片里是全部代码,往jlink.exe里写那些命令就完事了

谢谢了,我做的是上位机,只能用上位机来实现功能或上位机程序调用其它程序实现功能。

网友D:
很多年前写过一个c#程序,也是调用JlinkARM.dll。记得不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年前写过一个c#程序,也是调用JlinkARM.dll。记得不难啊!

大神,能否指点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能否指点下,

太久了,不记得了。坛里也有类似的代码呀!   回头我找找以前提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久了,不记得了。坛里也有类似的代码呀!   回头我找找以前提的代码 ...

好的,跪谢,    论坛基本看过,我的MCU不是ST系列的,有点出入,看到例子后可能会清晰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跪谢,    论坛基本看过,我的MCU不是ST系列的,有点出入,看到例子后可能会清晰些 ...

若MCU不常见的话,你先在J-Flash 程序确认是否存在?

若存在,直接在参数指定该型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MCU不常见的话,你先在J-Flash 程序确认是否存在?

开发环境都搭建好了,调用JLink命令行烧录和擦除也都实现了,调用JLinkARM.dll实现烧录还在做,没有调用的例子,进行有点难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发环境都搭建好了,调用JLink命令行烧录和擦除也都实现了,调用JLinkARM.dll实现烧录还在做,没有调用 ...

参考 这个坛友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参考 这个坛友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0311&highlight=JLINK ...

现在只是想把固件写入内存中,然后再读出来进行校验,内存是2M,可以写的始末地址是0x00018000,0x001FFFF0 。固件是写到内存了,但是按字节一个一个读不出来,读出来的是空数据,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方法、参数有问题,还是字节数有问题,还是其它问题,请各位大神指教指教。。。。。

网友(2022-03-15):
请问怎样选定芯片型号JLINKARM_SelDevice,这个函数的输入参数给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