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对比了下 linux 下和 WIN10下的VIVADO 的编译速度

楼主(2021-05-13):
平台 AMD 5950X
环境 VIVADO 2018.3
同一个工程
linux 下  编译速度 187秒
win10下 编译速度 270秒

另外有人有对比过 版本吗  vivado  2018 2019 2020哪个更快一些呢

网友A:
大神,linux用的啥发行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linux用的啥发行版

最新版的ubuntu  官网昨天刚下

网友B:
lz你吃饱撑了。。测速度时你从impl和runs目录里面把tcl拖出来,然后直接用vivado分别跑这两个tcl看看。注意tcl貌似不能合二为一,我合了半天后面的pr反而不跑了。linux的gdi性能明显远高于windows,所以win下vivado会浪费不少时间在工程代码同步和log打印上。实际编译工程时不使用vivado图形界面,因为太垃圾了。cpu和内存占用高出1倍,而且界面卡得一13。tcl可以很容易的用工具倍增出一批不同seed值的版本同时跑。发Ivado的seed需要你接一个interface到不可优化掉的地方,程序本身不能调seed了。在资源使用超过70%且主频很高时必须跑seed才有可能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吃饱撑了。。测速度时你从impl和runs目录里面把tcl拖出来,然后直接用vivado分别跑这两个tcl看看。注意 ...

我竟然 看不懂前辈您说的这些, 您说的意思是不要跑UI吗   我只在UI下开发过   您说的这些名词 我好多没听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竟然 看不懂前辈您说的这些, 您说的意思是不要跑UI吗   我只在UI下开发过   您说的这些名词  ...

不用理,整那麼麻煩做什麼,直接用 linux 不香嗎?

芯片研發的軟件幾乎全部只支持 linux,fpga 的軟件是芯片界軟件的變形,原本是支持 linux 的,所以肯定在 linux 上支持的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版的ubuntu  官网昨天刚下

好的,谢谢

网友:
按正常使用习惯测试就是最好的测试。
软件是伺候人的,不是让人伺候的。按你的使用方式,哪个快用哪个。

网友:
$ cat tcl/build.tcl

proc number_of_processor {} {
    global tcl_platform env
    switch ${tcl_platform(platform)} {
        "windows" {
            return $env(NUMBER_OF_PROCESSORS)
        }

        "unix" {
            if {![catch {open "/proc/cpuinfo"} f]} {
                set cores [regexp -all -line {^processor\s} [read $f]]
                close $f
                if {$cores > 0} {
                    return $cores
                }
            }
        }

        "Darwin" {
            if {![catch {exec {*}$sysctl -n "hw.ncpu"} cores]} {
                return $cores
            }
        }

        default {
            puts "Unknown System"
            return 1
        }
    }
}

set proj_name XXX
set proj_dir [file normalize ./vivado]

config_webtalk -user off
open_project $proj_dir/$proj_name.xpr
set_property source_mgmt_mode None [current_project]
# set_property top ${proj_name}_top [current_fileset]

set launch_jobs [number_of_processor]
puts "number of processor: $launch_jobs"
set_param general.maxThreads $launch_jobs

reset_run synth_1

launch_runs synth_1 -jobs $launch_jobs
wait_on_run synth_1

launch_runs impl_1 -to_step write_bitstream -jobs $launch_jobs
wait_on_run impl_1

close_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