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佬热风枪如何实现风筒放在架子上自动停止加热的

楼主(2021-05-13):
RT。
之前一直用个其他品牌的热风枪。旋钮开发打开后,就一直吹热风。后面坏了,换了个维修佬的。
买回来测试下,感觉还不错,就没有用了。过几天再准备用,打开开关,旋钮,居然不吹风,要是之前的品牌,打开就开始吹风,当前就想:这坏的也太快了吧。还有点生气。准备换货了,然后出去了下,回来再看看什么问题,当把:风筒从架子上拿下来的时候,居然开始吹风了。然后试了,放上去,居然又不吹风了。
于是测试:发现,只要放在架子上,就不吹风。但是靠近本体还是吹风的。尝试:把风筒靠近架子下面,也还有吹风。只是放在架子上就不吹风。
所以好奇,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凹槽两侧有磁铁,你拿螺丝刀试一下

网友:
架子上有磁铁,手柄里有霍尔开关。。。

网友B:
里面就一个干簧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凹槽两侧有磁铁,你拿螺丝刀试一下

已测试,确实是的。维修佬这个细节比我之前用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就一个干簧管

姑娘,你小心烫手

网友:
一个霍尔传感器吧。
枪会转动,干簧管可能不太可靠。

网友:
我还看到一个不知名风枪用的水银开关检测

网友:
就没见过不会自停的风枪

网友:
热风枪不都这样么,不会停的都是坏了的,一直吹热风  一段时间手柄就化了。

网友:
气泵式的还是有不带休眠功能的,风扇式的基本都带休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