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pcie3.0控制器,PCIE参考时钟使用了PCIE2.0

楼主(2021-05-13):
CPU 是pcie3.0控制器,设计时候没注意到,选了PCIE2.0的参考时钟驱动器芯片,UBOOT里可以强制cpu配成PCIE2.0工作,这样可以正常使用不
有老哥有这方面经验不,PCIE3.0一般也用不到

网友A:
可以的。plx 3.0的参考设计里面还有用2.0的buffer。。。

网友B:
refclk只有100mhz。。随便怼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fclk只有100mhz。。随便怼都行。

随便怼恐怕不行,pcie1.0 2.0 3.0对参考时钟抖动啥的要求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plx 3.0的参考设计里面还有用2.0的buffer。。。

plx 3.0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随便怼恐怕不行,pcie1.0 2.0 3.0对参考时钟抖动啥的要求不一样

你想多了。pcie规范要求3000ppm,serdes自带p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pcie规范要求3000ppm,serdes自带pll

抖动要求不一样的

网友C:
现在新的时钟芯片应该都是兼容1,2,3的吧,除非是特别老的芯片,应该也不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的时钟芯片应该都是兼容1,2,3的吧,除非是特别老的芯片,应该也不好买了。 ...

我现在设计选用的兼容1.0 2.0的,不支持3.0已经制板了,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plx 3.0  这是什么意思。。。

博通的pcie 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的时钟芯片应该都是兼容1,2,3的吧,除非是特别老的芯片,应该也不好买了。 ...

没有吧,支持pcie3.0的时钟驱动器比较少,国产都没有
这种高精度的东西不好做